[STM32F4]
SDIO的硬件流控制和 DMA的外设流控制器怎么对接?

楼主:
DMA的流控制器分两类,一类是DMA作为流控制器,比较常用;还有一类是外设作为流控制器,文档里特别提出了,只有SDIO支持这种方式,如图所示:

我看了一下SDIO模块,里面有个硬件流控制,如下图所示:

想问一下,DMA模块里提到的这个外设作为流控制器 和这个 SDIO的硬件流控制是 对应的关系吗? 想用DMA的外设流控制方式 就必须要设置 SDIO的硬件流控制吗?这部分没太看懂,例程里也没有这些。如果想用这个功能的话应该怎么配置 DMA和SDIO?编程时怎么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A(2023-01-13):
DMA还是比较好用的吧,就配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是对应关系吧

网友C:
按理来说就正常配置一下SDIO的接口,然后数据指针指上就好了

网友D:
没研究过SDIO,这是接SD卡的吗

网友E:
属实需要设置SDIO,但是是否需要设置流控制,我也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