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DIO支持高速模式吗?怎么配置时钟?

楼主(2017-06-05):
HAL库中还有个函数 HAL_SD_HighSpeed,这个是用来切换SD卡的速度为高速模式的(50MHz),命令是CMD6。既然库里有这个函数了,那SDIO应该支持才对,但是SDIO的时钟能到50M吗?貌似即便使能了旁路模式也不能大于48M,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

网友A:
4.3.10.1 General
Switch function command (CMD6)1 is used to switch or expand memory card functions.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function groups defined:
• Card access mode: 12.5 MB/sec interface speed (default) or 25 MB/sec interface speed. (highspeed)
• Card command system: Standard command set (default) or eCommerce command set or Vendor
Specific Command 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