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这个关于线性方程组解的说法明显有误!

楼主(2017-06-05):
经常看到有下面类似的说法:

[遇到到一个线性方程组,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的系数写成一个行列式,然后判断它的值是否等于零,如果不等于零的话则说明这个线性方程线有解,反之则无解。]

网友A:
大师,你怕是没好好学过线性代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你怕是没好好学过线性代数吧?

你先对何谓"无解",给个定义!
聊着聊着就能知道有没有学过了!

网友B:
[遇到到一个线性方程组,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的系数写成一个行列式,然后判断它的值是否等于零,如果不等于零的话则说明这个线性方程线有解,反之则无解。]
      这是谁说的?
      这个帖子挂了几天了,没人回你的帖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到一个线性方程组,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的系数写成一个行列式,然后判断它的值是否等于零,如 ...

因为我发的帖子--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一般大家不会注意到,而且通用教材上说的少或不说!

也就是我通常说的发帖原则:教材上说过的知识我们尽量不要说!帖子不可能比课本还详细,所以看书比看帖好!

有个别人把这个理解为标新立异!明显是误解!

这样一来,很多人就头疼了!尤其是很多东西说的跟教材上不一样!

楼主:
当然了,我这样做,也是怕跟大师重复!
大师专门聊教材上的内容,我们刚好互补!

网友B:
【【因为我发的帖子--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一般大家不会注意到,而且通用教材上说的少或不说!

也就是我通常说的发帖原则:教材上说过的知识我们尽量不要说!帖子不可能比课本还详细,所以看书比看帖好!

有个别人把这个理解为标新立异!明显是误解!】】
      课本上说的比你说的详细多了. 无论是高中还是大学。

      你知道我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么?是非线性情况下的多解(或无穷多解)问题。

      歇歇吧,老X!你只是那些沉在水底下的那些人的靶子。

楼主:
这种一问一答式聊天方式,没有及时性,有时一个问答就得一天时间,这谁能受的了!

还是自问自答好!
顶楼那个判断,要想严谨,要么加个"一般来说",要么在解前加个定语:explicit!

(用英文不是想要装13,而是怕一旦翻译的跟百度翻译结果不一样,就被大师骂!一个continuiation没翻译对,被大师追着骂了3年!!!现在一看到要翻译就害怕!!!以后尽量用英文!!!但是用英文又有人骂崇洋媚外!!!做人难,发帖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发的帖子--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一般大家不会注意到,而且通用教材上说的少或不说!

也就是我通常 ...

书上比我详细????

比如那个拉普拉斯ROC,你要能在教材上找到,我给充50元花费!

当然,课本上比你说的详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发的帖子--很多细节性的东西,一般大家不会注意到,而且通用教材上说的少或不说!

也就是我通常 ...

你想把问题引到书上结论?那个R(A)和增广矩阵R(A,B)的秩和n的关系!
书上有,不聊!

网友B:
    “这谁能受的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别人的问题会让你受不了呢?
           有这种感受的人,是一种人格缺陷,或者是一种心理疾病。

    就算别人错了(学术),有那条道德标准或那条法律标准,使得你觉得有权利或有义务或有责任来迫使他改变!你能找到么?

网友B:
上面这段话送给21ic所有的人,特别是21ic里有名望的那些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想把问题引到书上结论?那个R(A)和增广矩阵R(A,B)的秩和n的关系!
书上有,不聊!
...

用不着那些。就拿你的行列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谁能受的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别人的问题会让你受不了呢?
           有这种感受的人,是一种 ...

/谁能受的了/几个字前面都是解释,你居然还问为什么!!!

我知道你为何叫"不起眼"了!!!你的ID暗藏深意!

网友B:
那几个字解释了什么,是我的提问么? 不起眼有什么深意?说说看!

楼主:
给本帖结贴!

实际上,顶楼那个判断不妥!对于非齐次方程,当行列式等于零时,根据克拉默法则,其解是不定形式!这个跟无解是两回事!

例如方程组x+y=1,x+y=2.在实数范围内是无解的!
但对方程x+y=1,不能说是无解!解很多,不确定而已!

楼主:
学生们对此有疑问,问问您们线性代数老师先!如果老师说法和我不同,咱们再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本帖结贴!

实际上,顶楼那个判断不妥!对于非齐次方程,当行列式等于零时,根据克拉默法则,其解是不 ...

大师哦,你真的把线代还给老师了哦,现代书本来就是这样讲的啊,谁都知道齐次与非齐次解判定有差别,大师哦,你真的太自以为是了,原来我也和你一样,总以为找出书上或者自己思考出一些与教科书相违背的东西就自以为书上错了,其实是我们太浮躁了,都是自以为是,没有把书中知识理解透彻,后来我就明白了,要静下心来学习,戒骄戒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生们对此有疑问,问问您们线性代数老师先!如果老师说法和我不同,咱们再一起讨论讨论!

...

原来我真的以为你是大师,现在看来也是自以为是的半罐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真的以为你是大师,现在看来也是自以为是的半罐水

你,不按套路出牌!

①指出人家哪儿错了!
②为什么错了!
③正确说法是什么!

你这是一个没有,就草率下结论了!

网友C: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