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32f103RBT6烧写故障

楼主(2017-06-05):
管脚不够用,输出用了B3,B4,A15。仿真时不用输出,可以多次使用。脱机,使用呢三个IO后,想再次烧写该CPU,发现不能烧写,烧写软件J-FLASH ARM,请教哪位大侠遇到,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A:
通过串口BOOT,先删除程序;

网友B:
按照复位按键拉低,然后连接MCU,再松按键,擦除OK

网友C:
调试脚在芯片复位后都默认为调试功能,按照上面板凳的做法多试连几次,应该可以连接的。

楼主:
烧写软件用换吗?在板上连接USB线中间搞个开关,能连接成功,但不能檫除和烧写,芯片是否坏?

楼主:
解决了。
改板上的两个boot引脚电位如下:
BOOT0 =1
BOOT1 =0
用ARM-OB工具,运行J-FLASH软件。
给板上电后快速连接,连接上檫除。一次不行,可以多次执行该步骤!
谢谢网友提醒支持!

网友D:
直接在线调试的时候配置成调试下载模式

网友E:
厉害了,学了一招绝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