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90有问题?

楼主(2017-06-05):
我的两块GD32F190开发板都出问题了,先下载的LED程序正常,再下载仿真比较器程序时出问题了,两块板的问题不相同。
出现问题后,不能下载也不能仿真,不知是什么原因。
前一块板芯片很快发热,后一块板芯片不发热。

楼主:
板子电压正常,是电脑USB口输出的电压,5V伏电压正常,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的。

楼主:
后一块开发板,在下载、仿真时提示下面的出错信息,是程序有问题还是GD32F190芯片有问题?
---------------------------
AGDI - Cortex-M Error
---------------------------
Device could not be powered up
---------------------------
确定
---------------------------
---------------------------
μVision
---------------------------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
确定
---------------------------

楼主:
前一块190开发板,在下载、仿真时提示下面的出错信息,是程序有问题还是GD32F190芯片有问题?
---------------------------
AGDI - Cortex-M Error
---------------------------
Cannot access Memory (@ 0xe00ffff0, Read, Acc Size: 4 Byte)
---------------------------
确定
---------------------------

---------------------------
μVision
---------------------------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
确定
---------------------------

楼主:
搞单片机开发、嵌入式开发,有20年了,用STM32也有好几年了,用的仿真器至少也有十几种,没有出现GD32F190的这种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比较器输入通道电压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