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这个三极管开关电路为什么关断不完全?

楼主(2017-06-05):
电路原理图如下图示
实际电路如下图所示

左边在实际电路中是一个4通道比较器(LM339)。要求实现的功能是:当4路比较结果均为逻辑1时(对于比较器,实际为高阻态,输出高电平需要接上拉电阻实现),T1,T2导通,又T2导通使得T3截止,如此灯AM1(实际与AM2组成一个共阳极红绿双色发光二极管)有电流通过发亮,而AM2不亮;如果有任一路比较结果为逻辑0,则T1、T2截止,T3导通,这样AM2亮AM1不亮。
用TINA对这个电路模拟发现结果基本符合要求,结果如图所示

然而,在实际电路中发现当T1、T2导通时,T3关闭不彻底,AM2有很弱的电流流过。量得T3基级电压0.1V。实际电路中T1-T3使用的是三极管2N2222A的贴片版本MMBT2222A。
请问这个关断不完全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谢谢!

网友A:
当T2导通T3截止时,T2的Vce还是有一点压降的,大约0.1V,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T2导通T3截止时,T2的Vce还是有一点压降的,大约0.1V,这是正常的。

这个自然理解。理解不了的是,0.1v的电压按说T3截止,AM2这个灯应该不会亮。但实际上,这个灯有可观的亮度。是否加大T3基级电阻会改善这种情况?

网友A:
加大T3基极电阻收获不大的,或者在T3基极加只二极管,增大T3的导通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大T3基极电阻收获不大的,或者在T3基极加只二极管,增大T3的导通电压。

T3基级电阻,基级电流就小了,Ic电流也就小了,应该有收获。

楼主:
与R10关系应该不大。我设计R10的初衷是因为当某路比较为逻辑0时,R10左端电压被拉低至-15v,如果没有R10,T1,T2 Vbe大于手册给出的VEBO(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T3基极电阻收获不大的,或者在T3基极加只二极管,增大T3的导通电压。

已经做成了板子,修改电路设计只能当成最后的手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3基级电阻,基级电流就小了,Ic电流也就小了,应该有收获。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先试试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做成了板子,修改电路设计只能当成最后的手段了

增加T3基极电阻,收获不大,因为也同时减少T3导通时IC的电流,使AM2的亮度减少。在T3基极串一只二极管才是解决办法,这样使T3导通的电压增加0.7V,T2导通时,T3可靠的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T3基极电阻,收获不大,因为也同时减少T3导通时IC的电流,使AM2的亮度减少。在T3基极串一只二极管才 ...

嗯,你这个加二极管的办法很好。
但是如果增大基级电阻,比如值增大一个数量级至10k,那么估算一下当T3导通时依然可以处于饱和状态吧?毕竟我要求的Ic只要到10mA的级别。 如果有你说的影响,我适当减小R15应该也可以?

网友A:
正确的办法还是串只二极管,增大T3的导通电压,又不影响电路的设计。

网友C: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惜你的板子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有一个想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惜你的板子做好了。

说说看呀,有可能以后还会重做这个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说看呀,有可能以后还会重做这个板。

网友A:
楼上的,Q2有什么作用?去掉Q2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Q2有什么作用?去掉Q2不行吗?

测T3集电电压,0.1V是不足以导通,
因T2导通,则T3集电电压是很小,
分析,也可取了T3,
在T1,T2加高电平,测,T3,基,集电电压。看是否正常

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A:
0.1V已经能使T3轻微导通了。如果断开T3基极电阻R15,AM2没有电流,那么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E:
没有看明白你的电路。 LM339是OD输出结构的。因而U12D的管脚7电压要么是15V,要么是7.5V。有一个LED会长亮吧

网友F:
实际电路都不用这么设计,一片74HC00上去,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还省钱。

网友G:
三极管B-E之间并联一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H:
0,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I:
如果你的运放(或比较器)是单电源供电,R10=0就可以了,如果是双电源供电则把R10=10K~15K基本可以了。三极管的Vbe可以承受负压,但不能高于-5V。否则三极管有意见

网友J:
学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