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咨询个STM32 IAP的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7-06-05):
在代码中有一句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判断栈定地址值是否在0x2000 0000 - 0x 2000 2000之间

这个App的值算出来应该是xx1x 0000 0000 000x 0000 0000 0000 0000(x代表0或1都可以)
=0x2000 0000 ~ 0xF001 0000

为什么官方说这句话是判断App值是在0x2000 0000 ~ 0x 2000 2000之间呢

网友A:
没毛病的,是你理解错误。
这个App的值算出来应该是xx1x 0000 0000 000x xxxx xxxx xxxx xxxx(x代表0或1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的,是你理解错误。
这个App的值算出来应该是xx1x 0000 0000 000x xxxx xxxx xxxx xxxx(x代表0或1都 ...

谢谢,刚才算错了,确实是xx1x 0000 0000 000x xxxx xxxx xxxx xxxx,
但是那也等于0x2000 0000 ~ 0xF002 0000吧
怎么编程成0x2000 0000 ~ 0x 2000 2000之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的,是你理解错误。
这个App的值算出来应该是xx1x 0000 0000 000x xxxx xxxx xxxx xxxx(x代表0或1都 ...

谢谢,刚才算错了,确实是xx1x 0000 0000 000x xxxx xxxx xxxx xxxx,
但是那也等于0x2000 0000 ~ 0xF002 0000吧
怎么变成       0x2000 0000 ~ 0x2000 2000之间呢

网友B:
STM32中,代码的最开始保存的是栈的栈顶地址,入栈的时候SP会移动的,那表示栈就是在一个范围了。至于范围有多大,看你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