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单点接地位置可否使用过孔?线宽和过孔尺寸比例如何确定?

楼主(2017-06-05):
正在画人生中的第一块PCB(双面板),遇到好多问题,反复修改多次。现在还有两个问题比较困惑:
1. 我的电源线是0.6mm线宽,我用了0.6mm/0.9mm的过孔;地线有0.8mm和1.0mm的线宽,我用了0.8mm/1.2mm的过孔,这个线宽与过孔的比例合适吗?各位大神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2. 我打算采用单点接地的方法对板上的电源和传感器模块进行GND隔离,那么问题来了,由于两面都走线了,那么在接地位置,是用一个过孔好呢? 还是避开过孔,在top层连接?两种连接如附件图。

网友A:
线宽与过孔的比例去网上查PCB线宽与过孔规则

网友A:
避开过孔好一点,你电源地最好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宽与过孔的比例去网上查PCB线宽与过孔规则

网上说法不一,说得最多的是孔径是线宽的1.5倍,但是大电流不遵循该原则。
我这600ma左右的,应该不算大电流?
如果按照孔径1.5倍线宽原则,我觉得1.6和2mm的孔径有点偏大啊

网友A:
600mA的电流  你走0.6的线  过孔放1mm/0.5mm就可以了,按1OZ的铜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mA的电流  你走0.6的线  过孔放1mm/0.5mm就可以了,按1OZ的铜厚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