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利用三极管雪崩击穿做的震荡电路

楼主:
在看一本三极管讲解电路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电路,书上没有写工作原理,当时看到还以为是印刷出错了。前几天手痒想试下这个电路到底能不能工作,使用multisim仿真没有效果,看来必须要动手做实物了。

这就是书上看到的电路图,非常简洁,第一眼看上去想到的是单结管做的弛张振动电路。后来在网上有看到资料说该电路是利用了三极管的雪崩击穿特性。

手头上有901X系列的很多,9013不常用就拿来做牺牲品吧。电解电容22uF的,电阻暂时不确定,所以用了一个10K电位器。
这个面板板有一年没用开始发霉了。电压先调到5V发现没有反应,知道调到接近9V时电路振荡。把发光二极管接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

上面测试电路有个严重问题,当电位器不小心调到最小时看到了整个电位器发出红光,一股青烟熏得我眼睛睁不开,断电发现三极管也烧了。
只能重新换过元件测量。

这是集电极的波形,电容快速放电和经过电阻充电形成的锯齿波。但是波形的幅度并不大,后来使用万用表测量并不断增加输入电压发现EC在
不到6V的时候就击穿了,这个电压不就是比EB反向击穿电压高一点吗(Vebo = 5v),这高出的一点差不多是一个二极管的压降(怀疑是Vbc)。
但是把上面的电路改成接EB是没有效果的,猜想是应为EC击穿有电流放大的过程。

测量基极有非常窄的脉冲。试过基极串一个10K电阻接VCC或GND都会使电路不工作或者是工作电压更高了,所以基极只能浮空。
另外可以发现Vb小于Vc,粗一想这不是不符合KVL吗?Vcb肯定是有负电压了,测量果真如此。

这就是Vbc电压,可以看到有负值,这个负电压是如何出现的?

网友A(2017-06-05):
三极管倒置振荡这样的模式,仿真是没有。有网友在本版上传过此实验的资料,里面有计算公式。难得你动手实验。

网友B:
这个倒有趣,还真行的。

网友C:
请教各位专家:NPN型的三极管的Vec之间的耐压一般是多少?-模拟技术论坛 - 21ic电子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7616128

网友D(2018-12-14):
雪崩在不同元件有不同表现,BJT的雪崩是二次击穿,但限流可不坏,不过,似乎不是所有BJT都能玩这个。

网友E(2019-11-15):
基极接地,提高电压,雪崩效果更好。

网友E:
安全起见,电位器要串固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