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 PD受电电路48V

楼主:
刚进入POE这个行业,请教各位大神个问题
1.POE供电,PD端想取出48V单用,另加POE电源转成12V,有没有可以稳定48V的可靠电路可供参考
2.48V和12V的共地问题,是都连接到POE电源模块的12V输出的地线还是单独走地线返回RJ45

网友A(2017-06-05):
12v 电流多大?

楼主:
12v负载大概有0.7A吧

楼主:
芯片看了,不错的东西,但是我想把POE42-57V的输入电压稳定在48V,给其他负载,这一部分怎么解

网友A:
48V 后端电路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 后端电路电流多少?

48V负载满载不会超过400ma,有没有简单稳定性好的电路推荐

网友B:
POE -PD 保护电路参考设计:

网友C:
为什么要稳定在48V?负载在42-57V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稳定在48V?负载在42-57V不能用?

48V负载是LED,电压高低会影响LED亮度的

网友D(点评):
恒流供给不就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V负载是LED,电压高低会影响LED亮度的

关键是影响的这点亮度肉眼是否感觉得到
2 客户是否明确要求不能影响亮度
3 从成本上考虑,稳定到48V  在你的电压范围内属于又升又降的DCDC 成本不便宜
4 LED 难道直接接48v?没有个驱动来容限这个电压波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48V负载是LED,电压高低会影响LED亮度的

好办法,我昨儿也想到了,明儿试试

网友E:
不行就用串联稳压电路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