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板上这个接线柱叫什么?

楼主(2017-06-05):
喊不上名字,淘宝搜不到

网友A:
来张侧面照,哈哈,相亲那

网友B:
要看间距多大,孔径多大才能确定用哪一种接插件合适啊

网友C:
感觉像是测试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张侧面照,哈哈,相亲那

我也没有图 这是从demo板 截图  就想知道这个柱子叫什么名字

网友A:
看不到侧面长相,所以还不能最后确定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q=pcb%E7%84%8A%E6%9F%B1&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atype=&filterFinenes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侧面长相,所以还不能最后确定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q=pcb%E7%84%8A%E6%9F%B1&commen ...

模块电源引针

这个名字比较接近。无非就是粗一点、短一点的区别,大多是定制的。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