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基于单片机的功率因数检测电路设计

楼主(2017-06-05):
如题,测量功率因数,首先通过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同比例缩小为可处理的交流电压弱信号,通过运放LM393构成过零比较器,经D触发器CD4013组成的0°—360°相位检测电路后,得到一组互补的相位信号,且输出脉冲信号不受输入信号幅度的影响,输出信号Q的宽度T反映了电源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位差,转换成的两路矩形波电压下降沿时单片机响应中断程序。利用单片机定时器功能测定出电源电压和电流过零点的时间差T,即可计算出功率因数。

相位检测波形

相位检测波形

楼主:
思路如上,请问是否有人做过此电路,希望能得到一些实质性的指导

楼主:
查到这方面资料不多,相位检测法是最简单的一种,还有其他更好方法测量功率因数并有详细点路的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首先可能是要把“功率因数”的定义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能是要把“功率因数”的定义搞清楚。

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φ的余弦就是功率因数,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
现在这个电路测的就是电流和电压相差的相位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电路中,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φ的余弦就是功率因数,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 ...

如果电压电流都是正弦波才是你说的那样。
实际上可能一个或全部不是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电流都是正弦波才是你说的那样。
实际上可能一个或全部不是正弦波。 ...

有一个不是的情况是那种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不是的情况是那种啊???

例如,各种开关电源,电压是正弦波,电流不是

楼主:
如图,将交流电流、电压 正弦信号,通过LM393转为方波信号,相差相位即所求参数,由此算出功率因数。

网友C: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