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用什么方法烧写 msp430AFE253 程序比较方便?

楼主(2017-06-05):
板子上的接口是SBW,包括:VCC、GND、SBWTCK、SBWTDIO
用IAR+仿真机,下载调试都正常。

现在有些功能细节需要测试,程序随时需要修改,但不需要给测试人员提供源程序。
请问:让测试人员怎样烧写程序比较方便?包括提供什么代码格式、用什么样的软硬件烧写平台?

最好是比较小巧的软件,不要像IAR那么大。

网友A:
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仿真器就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仿真器就很方便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是免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是免费的吗?

免费的。到处都能下,一搜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费的。到处都能下,一搜索很多

谢谢,好像不太好安装?
是不是都用这个,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好像不太好安装?
是不是都用这个,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ti的Uniflash

网友B:
买个脱机编程器呗,都是公司用还在乎这么几百块钱吗,以后批量生产灌程序也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