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基于NUCLEO-053R8的延时现象

楼主(2017-06-05):
今天使用STM32CubeMx软甲生产基于NUCLEO-053R8、IAR760开发板的循环延时点亮LED工程。按理说这是个简单的试验,但是还硬是折腾了我半天,程序如下:
/* USER CODE BEGIN 0 */
////        uint32_t                testDly=0;

/* USER CODE END 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32_t                testDly=0;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for (testDly=0; testDly<300000; testDly++);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现象1:
     程序仿真单步调试时,LD2可以翻转,但是一旦全速运行,看不见翻转的现象,示波器测试后发现控制波形周期为ns级别,感觉不可能啊,这个for循环的延时应该是ms。
    开始以为是CubeMx软件配置GPIO上拉以及SPI或USART配置的影响,可以去掉以后,仍让不行,此时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单步调试发现,for循环的变量值根本不变,将循环变量切换到全局变量后效果一样。突然想到可能是IAR配置优先等级过高的问题,打开看看,果然配置到了High,更改到Low之后,终于可以看见灯闪烁了,该死的优先级优化被默认配置为High了,犯了个低级错误,欲哭无泪...
     现象2:
    后来把延时循环变量改变为局部变量,发现闪烁的频率变高了,周期比全局变量是的要长,对比了一下汇编程序,果然不一样:
    局部变量汇编程序:
    全局变量汇编程序:
总结:
    1. 要时刻小心谨慎,避免细节引起的**烦;
    2. 使用for循环延时时,同样的程序下,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延时时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A:
用定时器做延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