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开发产品

楼主(2017-06-05):
想请教下论坛里面的大神,关于BLE模组的通信开发。
第一:使用MCU+BLE的方案,两者之前采用什么协议最方便?
第二:BLE<->智能机,两者之间的数据是如何匹配解析,是采用标准协议,还是通过自定义的数据包进行解析?

因为目前自己在做方案,总觉得各有好处,但没有实际产品参考,所以想知道下,望各位大神指点下,说说你们的看法和做法~
谢谢~

网友A:
MCU+BLE可以用标准网络处理器的方式,MCU自己开发,网络处理器有现成的,不过比较复杂,协议指令太多了,初始化配置和控制也要详细了解,所以好多情况选择自定义通信协议和接口,自定义的话就随便了,反正自己开发,怎么舒服怎么来,说白了就是透明传输。
BLE和智能机的话除了SIG规定的一些应用场景外没有标准协议,都是自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BLE可以用标准网络处理器的方式,MCU自己开发,网络处理器有现成的,不过比较复杂,协议指令太多了,初 ...

是得各家产品各家做,但有时就是有些同事想做得很完美,各种标准要求,还没开始做,已经觉得做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