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设计可调占空比50KHZ的脉冲生成电路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6-05):
如图,通过公式计算可知频率是50kHZ左右,通过调节滑动电阻可调控占空比,但是在实际电路中以调节变阻器频率就发生变化了。而且是40KHZ~130KHZ的变动,求大神指导一下为什么?和理论知识冲突了~~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啊~~~~

楼主:
求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A:
附件电路,电位器滑动调占空,充放电总时间不变,频率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电路,电位器滑动调占空,充放电总时间不变,频率不变。

大牛你好,我按你这个电路进行了一下仿真结果都出不来啊。显示的好像是电路有问题。换了一个仿真软件后出来了波形,但是改变电位器,占空比不发生改变啊

网友A(点评):
这个成熟电路,很早就有,书和网上都有找到,楼主找找原因。

网友A(点评):
你的555标注异样,“DC”和“CW”于也不标注不同。

楼主:
你好,我按你给的电路进行了仿真但是波形出来是杂波。想请问下你具体的原因,是我参数选择有问题还是怎样???谢谢赐教

网友B:
RC 电路的充放电时间是非线性的, 所以用这个电路本身也做不到频率稳定的 PWM 波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牛你好,我按你这个电路进行了一下仿真结果都出不来啊。显示的好像是电路有问题。换了一个仿真软件后出 ...

楼主有没有找到原因?附件是电位器处于中点、高点和低点三个特殊占空输出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找到原因?附件是电位器处于中点、高点和低点三个特殊占空输出波形图。 ...

谢谢,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A(点评):
别客气,我只是电路的搬运工。 振荡频率是根据仿真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您要看得懂电路,当电路错誤了必然不会是希望的结果。现在你仿真的电路跟我给的不一样。即使电路正确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