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HAL库,真烂!!!!

楼主(2017-06-05):
以前,在STM32F10x的时候,ST的库,是不错的。
后来出了个HAL库,真烂。
也不知道ST公司的人是怎么想的???
它的硬件库,是一种平台,只要提供功能服务就行了。(以前的库,就是这样)
现在的HAL库,把功能服务和实现策略都做到一起,想拆开很难。
比如USART的实现,提供了一个结构,包含一大堆的东西。而实际上,比如初始化时用到的参数,也放在这个结构里面。
要知道,初始化参数,很大的可能是只用一次,以后再也不用到,平白的占用很多内存空间。
把这个结构定义在外部,占用全局内存,放在函数里面,占用栈空间。
在实际实现中,如果把这种结构放在{}中,在{}中进行初始化,栈空间占用会很少。
比如:

void x_Init()
{
    {
        A a;
       ............
       ...........
       A_Init(&a);
    }

    {
        B b;
        ...............
        ..............
        B_Init(&b);
     }
}
上述代码,所占栈空间,以结构A、B中,字节数多决定。

STM32的MCU,是单片机,不是PC机,内存能节省的,就要节省。
现在ST公司的HAL库这么一搞,那么个库就基本上是个废库,只能起到参考作用,很多代码得息去改写。这就失去了库的初衷了,意义就不大。

唉!!!!

你这种说法很像刚出标准库时,使用寄存器开发的人的说法哦。如果觉得效率低,有没有试过HAL+寄存器混合编程呢?

网友A:
做这个的才不会考虑效率,考虑代码优化

网友B:
不喜欢的可以用LL层啊

网友C:
cubeMX 还就是用了 HAL, 细看 HAL 内部, 相同的功能或数值, 和外设库使用不同的名称. 却又很相似.
要看内部, 真是头大

网友D:
你是没看到ST的野心,HAL只是个开始,后期CUBEMX会加上对LL的支持,也可以自己裁剪,那时候就爽了

网友E:
哈哈,用不惯的时候那确实真他妈烂。。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F:
是的。还有LL库。 它侧重考虑了不同系列间的移植。

用惯了标准库 转过来刚开始真有点不习惯。它的管脚和时钟配置部分还是不错地,省了不少精力。

反正等熟悉了都可以自己裁剪的。

网友G:
LL库感觉与原来的固件库很像

网友H:
用习惯了,感觉用得很爽,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只是效率有点低,不过也无所谓。

网友I:
弄几个初始化的函数,
用完,转寄存器操作.
如果你要过程中调初始化, 将这部分改成寄存器操作

反正初始化完后,  基本不会再用得着库这东西了,都是自己的封装函数

网友J:
啥?我还没开始用HAL库就又有新的库了?!!这变来变去还有没有个定性了!

网友K:
呵呵.看出做硬件的对软件的理解不行了...还停留在256字节ram的单片机水平.

栈的占用是很短时间的,函数用完了栈就释放了.
连这点都考虑的,肯定是自己写的代码不愿意优化去把问题推给别人....

很给力,软件的架构很重要的。

网友D:
其实现在单片机的rom,ram,频率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为了开发效率和移植、可读性等都可以用更人性化的库开发去妥协,没有对错,只有看任务情况确定用哪种开发。

网友L:
我粗略的算了下,一个UART_HandleTypeDef结构体约有50个字节大小,你一个工程能用几个串口?平均按3个算是150个字节,算多吗?!
另外,你都不实现逻辑了吗?实现的话为了便于移植和维护,总不能都用全局的变量吧!这个时候以一个结构体作为实参是最合适的,这个优点对于那点RAM占用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最后,自己的代码中尽量写的“优雅”一些所节省的RAM比省去HAL或LL库里的结构体要多!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呵呵.看出做硬件的对软件的理解不行了...还停留在256字节ram的单片机水平.

栈的占用是很短时间的,函数用完 ...

说的太对了。

网友M:
还有MIX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的可以用LL层啊

粗略的看了一下LL库,还不错。

网友N:
用了一款745,没办法只好用HAL,的确HAL库做的比较拖沓冗余,想做万能的,又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忍受了,不舒服的部分只能自己修改

网友K:
引用 网友N:
用了一款745,没办法只好用HAL,的确HAL库做的比较拖沓冗余,想做万能的,又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忍受了,不 ...

hal的库不是万能的.以前哪个通用版本的库才是万能的.
不过改hal要小心点,重新更新会覆盖.

网友N:
引用 网友K:
hal的库不是万能的.以前哪个通用版本的库才是万能的.
不过改hal要小心点,重新更新会覆盖. ...

修改完就备份

网友O:
在任务里用还好,在中断里就很蛋疼了,收个数据用得着几个US?

网友P:
又有人在喷HAL库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在任务里用还好,在中断里就很蛋疼了,收个数据用得着几个US?

hal库就有中断处理.但是,st的中断写的也很不错噢....100条汇编近似1us.你自己的代码多少us?

网友Q:
要习惯于从一种模式变到另一种模式,以后还会变变变到另另另外一种模式。还会再变到下一个模式。
就看有没有机会经历了。

网友R:
严重同意楼主,希望ST公司不要再推什么新库,这样会使使用者疲于奔命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严重同意楼主,希望ST公司不要再推什么新库,这样会使使用者疲于奔命

然而事实是一直在更新

网友O:
引用 网友K:
hal库就有中断处理.但是,st的中断写的也很不错噢....100条汇编近似1us.你自己的代码多少us? ...

没仔细看过,是在逻辑分析仪的帮助下看的,估计是用太多栈了,压栈出栈太花时间了.

网友T:
像F7这些高端的芯片,现在只提供HAL库支持了,HAL库习惯了还是很好用的,资源消耗可能会多点

网友U:
LL库还是比较好用的,兼容hal库,接近标准库,还不占内存

网友K:
引用 网友R:
严重同意楼主,希望ST公司不要再推什么新库,这样会使使用者疲于奔命

为啥奔命?hal是用软件生成的.不要管怎么实现,只需要点点软件自动生成.接口都是统一的...统一的接口明白不?就是减少学习成本

网友V:
哈哈 ... 尽快适应HAL吧 用好了 你会发现够你学一壶 比你写的高深多了.  实在不行LL库也是不错啊 .不过要吐槽的是... 笔记本要升级了.嘿嘿 不然编译那个慢啊

网友W:
你可以用寄存器编写啊

网友X:
cpu的时间最不值钱,程序猿的时间才最宝贵!

网友Y:
刚开始接触HAL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稍微看了一下,大部分的初始化参数代码基本上可以const或者是写死在函数里的,只在初始化的时候会释放到内存里,而且裸机API内部各种事件调度和错误处理是很完备的。
即使看起来代码很长,如果自己单步跟踪过就会发现,几乎全部在if else上跳掉了,很多甚至直接编译器优化掉了。
而且新的HAL采用了标准的回调机制,配置(组态)完硬件就可以直接写应用代码了,还要啥自行车?

楼主:
说到这里,想起了当年做POS机的事。
那是2002年,我们公司与卡西欧公司一起竞标湖北烟草全省访销、送货POS机。
说实话,卡西欧的硬件比我们公司好很多。
但我的软件比他们公司的人写得好。
他们的机器,通信速度只能到9600bps。虽然能提高到19200bps,但实际效果并没有提高多少,5%都不到。
而我的通信速度是115200bps,实现速度比他们公司的快15位。
下载数据时,我们的POS机,只花了20秒时间,他们公司的POS机,花了5分多钟。
最后,当然是我们公司的POS中标,那可是一个1200W的单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只用了2年时间,就从普通程序员,到开发部经理,产品部副总监、总监,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的原因。
因为,我一直致力于优化代码,提高效率。
要知道,我们的第一代POS机是采用MCS-51,第二代POS机,采用的是ATmega128而已。

网友Z:
可以自己写寄存器啊

网友G:
还是慢慢适应吧,估计这是趋势,很多厂家,不光是ST,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呵呵.看出做硬件的对软件的理解不行了...还停留在256字节ram的单片机水平.

栈的占用是很短时间的,函数用完 ...

HAL库的重要问题在于忽略效率,尤其是中断,这样不能发挥裸机的特点,过分强调可移植性并不高明,在可移植性需要重点考虑的时候至少我会用linux,而不是用M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AB:
你可以用标准外设库啊, ST有HAL库也有标准外设库,标准外设库下载地址比较隐蔽

网友K:
引用 网友AA:
HAL库的重要问题在于忽略效率,尤其是中断,这样不能发挥裸机的特点,过分强调可移植性并不高明,在可移 ...

hal可是给大多数人用的.你这么厉害可以重新自己写.
LL库注重效率.但是肯定也有缺陷.

别人的代码,终究是别人的.
别人认为好的,你不一定用,但是一定是大多数人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AB:
你可以用标准外设库啊, ST有HAL库也有标准外设库,标准外设库下载地址比较隐蔽 ...

标准外设库还不如HAL呢

网友AC:
反正我哦用的很爽 驱动基本不用自己写了 哈哈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为啥奔命?hal是用软件生成的.不要管怎么实现,只需要点点软件自动生成.接口都是统一的...统一的接口明白不 ...

我用标准库开发产品的,现在又要HAL,然后又有个LL,请问以后会有什么库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为啥奔命?hal是用软件生成的.不要管怎么实现,只需要点点软件自动生成.接口都是统一的...统一的接口明白不 ...

CUBE就应生成标准库的东东,又不是实现不了,本来统一的库分成了HAL又有LL,说是速度快,那么再出一个直接操作寄存器得了

网友R:
再次,严重同意楼主的意见。

网友D:
首先要有个认识:人都有惰性,不愿意接受新事物。这是事实
其实用下来hal库挺好用的,点点鼠标配置外设,程序中调用API就能实现功能。对51可能真不适合,但是现在ST的芯片rom,ram,频率都提高这么多,对这么一点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有个认识:人都有惰性,不愿意接受新事物。这是事实
其实用下来hal库挺好用的,点点鼠标配置外设,程 ...

那么为什么不点一点统一生成标准库。一统天下不是很好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R:
那么为什么不点一点统一生成标准库。一统天下不是很好么

你要是ST老总的话,你的选择是可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R:
那么为什么不点一点统一生成标准库。一统天下不是很好么

你可以统计一下,标准库的bug量和hal的bug量.明显少很多.
代码量也少很多.
你不懂软件工程.没法跟你解释.

LL之后,就是最原始的,你自己写寄存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要是ST老总的话,你的选择是可行的

他要是老总,st就倒闭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R:
那么为什么不点一点统一生成标准库。一统天下不是很好么

标准库不用点.所有的都在里面扔着,自己去找...

cube +hal =标准库.节约了你找的成本

网友AD:
根据我对这种代码风格的了解  软件应该是外包给印度或者印度人掌握开发主导了

网友AE:
HAL做的是通用性,
让不同的芯片做到一致。

网友AF:
严重同意楼主的意见。
刚习惯一种就要换,没完没了

网友AG:
可能是刚出来吧,至少HAL的库实现快速,但是灵活性其实没有以前的驱动库好。不过慢慢的也都开始完善了。

网友AH:
我觉得cube+hal库挺方便的,点点鼠标就可以生成一个新工程。
hal库相当于把驱动底层封装好了,大家只需要把大多数精力放在应用层即可。

不过我觉得hal库也有两点不足:
1、代码执行效率偏低了一些,用寄存器只需一两条指令的操作,hal库里都要执行一大堆累赘的语句。虽然优化等级调高后会好一点,但高优化容易出一些奇怪的问题,且高优化下在线仿真逐语句执行时老是让人搞不清楚到哪一步了。我干脆把代码自动优化调到low级,在一些注重执行效率的操作上跳过hal库,直接用寄存器。
2、封装的层面太高了,没有保留像以前标准库那样偏底层的封装,导致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就用任何简单操作都需要执行一堆代码的hal库函数,要不就只能自己操作寄存器。希望hal库和以前的标准库能结合一下,这样在需要复杂操作时调用hal库函数节省心力,在需要简单操作时调用底层函数来提高运行效率。

网友R:
引用 网友AF:
严重同意楼主的意见。
刚习惯一种就要换,没完没了

那叫一个同志

网友AI:
本人这2天正被HAL困扰。各种问题、优缺点大家都讨论了,各有千秋。但我觉得STD库的命名还是习惯些。

网友AJ:
HAL库还真的有问题,你如果在关中断期间调用hal库的函数的话,很可能会死机。裸跑以及cubemx自带的freertos,都有问题。

只有djyos下跑,hal库才是安全的。

网友AK:
众口难调,ST还不如把每个芯片的标准库和HAL库都出了,让大家自己选择用哪个。现在STM32F7系列只有HAL,没有标准库,我们之前在F103上使用标准库的代码要移植过来还要花点时间

网友AL(2017-08-26):
做MCU的不只是简单易用,很多时候要实时,有些函数找不到寄存器,如 __HAL_LINKDMA ,有很多函数硬插入中断,如 HAL_TIM_OC_Start_DMA,又要自己去删除一些累赘的代码和修改寄存器,真正做起产品的时候,用起来并不快,消耗整体时间也不少,只能给初学者入门,做高端产品就不顺手,要做很多寄存器手工优化

网友AM:
引用 网友AJ:
HAL库还真的有问题,你如果在关中断期间调用hal库的函数的话,很可能会死机。裸跑以及cubemx自带的freertos ...

复议 +1

网友AN:
我还一直在用最初的标准库,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AO(2017-11-08):
引用 网友AL:
做MCU的不只是简单易用,很多时候要实时,有些函数找不到寄存器,如 __HAL_LINKDMA ,有很多函数硬插入中断,如  ...

高端的东西请不要用Cotex M系列了

网友AP:
这是给没有太多经验的人快速上手用的。你如果觉得自己厉害,完全可以另搞一套。

网友AQ(2018-09-20):
引用 网友AA:
HAL库的重要问题在于忽略效率,尤其是中断,这样不能发挥裸机的特点,过分强调可移植性并不高明,在可移 ...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考虑技术路线

网友AA:
引用 网友AQ: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考虑技术路线

是的,ST对所有片子统一成HAL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对低端芯片,强调的是裸机的效率,就是针对性强,不需要可移植

网友AR:
在库的道路上,ST还要走很远,现在最郁闷的是版本问题,不同版本的hal库不兼容,stm32CubeMX,安装在两台电脑上,稀里糊涂的用了不同版本的库,结果,cubeMX的工程都不能兼容,第一台电脑上的工程移动到第二台就没法打开了。

在库和代码生成上,距离理想还很遥远

网友AS:
Cube用来做管脚规划还不错的。
其他就算了吧。

网友AT(2019-01-16):
引用 网友AL:
做MCU的不只是简单易用,很多时候要实时,有些函数找不到寄存器,如 __HAL_LINKDMA ,有很多函数硬插入中断,如  ...

st的hal达不到一个商业级的应用水平,对于新手做简单应用可以。对高手来说作为驱动编写的参考吧。

网友AU(2020-05-07):
HAL库就是烂库,就那编译时间就能让你抓狂.我研究过了,里面的函数来回调用.恶心的很!后来换成LL库,LL库和std库很接近.

网友AV:
这个库侧重功能框架的实现和演示,非常适合新人上手的学习和功能验证。

在这个基础上,用户也可以基于HAL库进一步调整和优化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选择使用LL库。

网友AW:
还是老实的用STD的库吧3.5版本的
把硬件接口定义/驱动/事务处理  分块 做
以后换单片机了  只要把接口定义 和 驱动 修改一下,事务处理基本上不需要更改

网友AO:
引用 网友AV:
这个库侧重功能框架的实现和演示,非常适合新人上手的学习和功能验证。

在这个基础上,用户也可以基于HAL ...

城主也投诚了?HAL+cube组合可是ST强力主推的,难道HAL真的不堪重用么?
(还有就是城主这么说,不怕ST扣你工资么??)

网友AV:
引用 网友AO:
城主也投诚了?HAL+cube组合可是ST强力主推的,难道HAL真的不堪重用么?
(还有就是城主这么说,不怕ST扣 ...

呵呵!可能你有所误会。

STM32CubeMx 配置工具的确是非常非常强大、方便,要节省大量基于前期配置研究手册的时间。强力推荐使用!

基于CubeMx既可以配合HAL库生成工程,也可以配合LL库来生成工程,或者混合使用都可以。

HAL库谈不上不堪重用,完全可以。只是相比LL库生成的代码,其代码量稍微冗余了点、效率略低了点,这
主要是因为它要高度顾及STM32代码间的移植方便性

STM32CubeMx

网友AX:
问一下,觉得hal库不如std库的人,是不是也觉得win10不如win7好用,安卓没有塞班稳定啊……hal库确实不是万能的,在资源紧张的时候显得有些繁琐,肿胀,但在这种场合,你完全可以选择ll库,有比std库更高的效率和更少的消耗,hal库的抽象程度更高,简单上手,提升了开发效率,习惯了hal库,最近项目换成gd的芯片,换回gd的std库,感觉就像是从智能机回归到用直板手机。楼上的反对hal库的,最主要理由,还是不愿意付出学习成本去接受新的事物,顺便找了一堆理由攻击hal库。

网友AO:
引用 网友AV:
呵呵!可能你有所误会。

STM32CubeMx 配置工具的确是非常非常强大、方便,要节省大量基于前期配置研究手 ...

城主大人,我认为对于主频72MHZ的单片机来说,您说的“效率略低”完全体会不出来,最起码我是没感觉到,如果非要说有感觉,可能是100步笑99步的区别.

网友AO:
引用 网友AX:
问一下,觉得hal库不如std库的人,是不是也觉得win10不如win7好用,安卓没有塞班稳定啊……hal库确实不是万 ...

有道理。

网友AO:
引用 网友AV:
呵呵!可能你有所误会。

STM32CubeMx 配置工具的确是非常非常强大、方便,要节省大量基于前期配置研究手 ...

另外一点就是使用LL库,大量的应用程序需要自己编写函数代码,我认为玩32的绝大多数的码农的水平,要比ST的码农水平差一些的。

网友AY:
如果能把烂库用好了,也是一种能力

网友AZ:
过度封装,真是**

网友BA(2020-08-30):
奇怪,我觉得很好用啊,开发进度超快

网友R(2020-12-16):
严重同意楼主观点

网友BB:
用好了,就不烂了,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货。

网友BC(2021-04-04):
有道理,看来楼主对内存空间分析的比较透彻

网友BD:
习惯习惯就好了

网友BE(2021-12-14):
确实很烂

网友BF:
习惯习惯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