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高级定时器关了之后开不了?

楼主(2017-06-05):
我想在高级定时器输出指定数脉冲后把它关掉延时一段时间再打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在if里打开定时器,如果不在if里打开,而是在if前打开,就无法成功
while(1)
{
if(TIM1 -> SR&0X1)
                {                           TIM1 -> CR1 &=~ 0X0001;
                TIM1 -> SR &=~0X0001;
    delay_ms(10);
//        TIM1 -> CR1 |= 0x0001;//使能定时器
                }
}

网友A(2023-01-13):
话说,if这个SR&0X1是啥意思啊?

网友B:
你可以初始化,好像就能打开定时器了

网友C:
为啥要输出10ms的延时啊?

网友D:
你可以用2个定时器试试,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E:
无法成功是提示啥了么

网友F:
再用一个定时器看看

网友F(2023-02-12):
用两个定时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