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复信号和负频率

楼主(2017-06-05):
信号通常是实的,即存在于实数域。近代物理,也只是将虚数引入到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那么,“复信号”以及由此引入的“负频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本帖将给个简要的说明(或注解)。

楼主:
先看个经典力学中的东西:

楼主:
大概其是这么个表示:

楼主:
显然,这是一个实信号,频率非负。

如果想看“负频率”,那么就得时间反演,而时间只能是单向演变的,故无此可能。

楼主:
那么,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一个圆盘的旋转,情形又是如何的呢? 看下面两幅图:

1)正向旋转

2)反向旋转

楼主:
由上图可知,角频率的正负在此情况下变得非常的显然。

楼主:
下面,再给幅图看看(正向旋转):

这就更说明问题了。

楼主:
两个实信号有机组合而成的“信号”可被称为复信号,见下式:

注意,这里有两个实信号,意味着传输和处理都必须是“双通道”的。

楼主:
下面,看看实信号和复信号的傅里叶正交变换。先看实信号:

其中红字表示相关的正交基。

楼主:
注意,上面实正交基的频率是非负的。这就是从正交分解的角度看实信号的频率不为负!

楼主:
下面看看复信号的傅里叶正交变换,具体看下式:

其中红字表示正交基。

楼主:
显然,上面关于复信号的正交分解中的正交基是可以有负频率的。

楼主:
下面看看实信号在复傅里叶正交变换下的频谱冗余:

这表明实部对称,虚部反对称。

楼主:
这是非常合理的现象。

复信号含两个实信号,其频谱为整个频域上的复数(含实部和虚部)。而(单一)实信号,其频谱其实只是存在于单边的频域之上(另一边为对称)。

楼主:
下面,该看看通常是如何将一个实信号转换为复信号的,具体见下式:

楼主:
其实,这就是极为重要的移频

楼主:
下面,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A:
厉害,每次看这个公式就头晕

网友B:
动画什么制作的?

网友C:
看出来了,但是没看出来怎么用到模电里面。

网友D:
看来大师也喜欢逛ZH网(号称第二大维基百科),哈哈哈。。。

姚剑清著作的简明数学信号处理教程,也是这么说的,顺时针得+,逆时针为-!

网友E:
我觉得没讲清楚“负频率”。
本帖讲的是角频率。角度,包括弧度有正负不难理解。但是频率是 f,是每秒周期的“次数”,“- f ”才应是题目所指。
时间 t 可以依参考而出正、负,可以理解;f 依参考可以定出高、低,“- f ”应该怎样解释,不会只是“低”的含义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没讲清楚“负频率”。
本帖讲的是角频率。角度,包括弧度有正负不难理解。但是频率是 f,是每秒周期 ...

知乎和一些教科书,都是这么说ω的!
好在ω和f之间有一定关系,基本上不算跑题!即便算是跑题也只算跑了一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知乎和一些教科书,都是这么说ω的!
好在ω和f之间有一定关系,基本上不算跑题!即便算是跑题也只算跑了 ...

谁说的不要紧,我只关注内容。既然讲“负频率”,而不是“负角频率”,那就不妨细究一下。既便是没有跑题,但是没有讲清楚,或者就根本不是那回事。
细究概念不是没有道理的,概念不清是会误导人的。以“群延时”为例,原是“相位斜率”的含义,是“相位”与“频率”之比,但是由于公式中的“频率”是“角频率”,相位以弧度计,轻易地进行两个弧度的相消,就得出“时间”的单位,被误导成“群延时”是时间。如果“频率”是 f ,不是“角频率”w,“相位”不论是“角度”还是“弧度”,就都不会被误导了。以前此坛曾讨论过“群延时”。

网友F:
“负频率”我是肯定不懂的,但是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言语举具体电路科普一下效果更好。
   例如,频谱分析列一堆公式我不但看不懂,而且不想看。几年前,在网上看来一个**,用言语论述正弦波如何生成矩形波,配于波形图,得益匪浅,胜于看一大堆帖。

网友F:
教学教学,如何教人家才能听得懂;如何学才能学进去,是两门艺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负频率”我是肯定不懂的,但是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言语举具体电路科普一下效果更好。
   例如,频谱分析列一 ...

这只能说明你害怕,在逃避,在掩饰自己的不足!
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正规刊物或著作看不懂,只能说自己先天性不足,不要埋怨别人!
当然了,大师帖子看不懂是正常情形,国产教材看不懂或是看着费劲,也是正常情形!

不过说“在掩饰自己的不足”这一句不对,我自知(模电)不足,从来都是这么说,没有掩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只能说明你害怕,在逃避,在掩饰自己的不足!
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正规刊物或著作看不懂,只能说自己 ...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定位来决定该学什么、该学多少。在我的本行,我努力克服我的不足,拿到最高级别的证书,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对模电,第一不想也不可能当大师;第二,也不是我吃饭的职业;靠仿真能懂多少都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出来了,但是没看出来怎么用到模电里面。

“但是没看出来怎么用到模电里面。”

说明还没真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没讲清楚“负频率”。
本帖讲的是角频率。角度,包括弧度有正负不难理解。但是频率是 f,是每秒周期 ...

角频率和频率的关系,基本是中学的常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频率”我是肯定不懂的,但是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言语举具体电路科普一下效果更好。
   例如,频谱分析列一 ...

你不懂,我完全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不要紧,我只关注内容。既然讲“负频率”,而不是“负角频率”,那就不妨细究一下。既便是没有跑题 ...

咋样,我预料的很准吧!人家跟你聊ω=2πf了吧?

想聊-f,百度上搜不到,书本上没有!
而聊-ω,百度上一搜一大把!

有鉴于此,你不跟人家聊-ω,而聊f,不是要人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是不是等于差频,你这表达式看起來像是两个不同频率的信号,各自串联电容之后,再相接成一路的等效回 ...

式子已经表示的很明确了,况且后面还有应用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说的不要紧,我只关注内容。既然讲“负频率”,而不是“负角频率”,那就不妨细究一下。既便是没有跑题 ...

以“群延时”为例,原是“相位斜率”的含义,是“相位”与“频率”之比,但是由于公式中的“频率”是“角频率”,相位以弧度计,轻易地进行两个弧度的相消,就得出“时间”的单位,被误导成“群延时”是时间。如果“频率”是 f ,不是“角频率”w,“相位”不论是“角度”还是“弧度”,就都不会被误导了。以前此坛曾讨论过“群延时”。

“群延时”,就是时间

这是被误导的概念。

网友H:
不懂。这么多牛人参与,挺好。

我连牛毛都够不着,这么可以“参”进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咋样,我预料的很准吧!人家跟你聊ω=2πf了吧?

想聊-f,百度上搜不到,书本上没有!

ω的本质是相位(角度、弧度),f 的本质是次数。质的区别。
如果不从两者的区别入手,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I:
下面,再给幅图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ω的本质是相位(角度、弧度),f 的本质是次数。质的区别。
如果不从两者的区别入手,是说不清楚的。 ...

你找的论点挺尖锐,可惜论据不专不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ω的本质是相位(角度、弧度),f 的本质是次数。质的区别。
如果不从两者的区别入手,是说不清楚的。 ...

难道你是新来的,不熟悉大师的习性规律?
说了好几遍了,还是听不懂啥意思!

大师的规律是:只聊教材上有的东西,或者能百度到的!其他一概不聊!即便是聊,不管问题是啥,不惜答非所问,仍旧聊教材上有的,或是能百度到的!

这是4年经验的总结!

其实本帖问题,去年就讨论过了,当时一起聊的问题还有:为何阻抗概念在电路理论中是全能王的角色?大师答:阻抗=电阻+电抗!此例可体会大师习性,体会什么叫牛头马嘴。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找的论点挺尖锐,可惜论据不专不精。

我不论证“负频率”,只指出概念的区别。我怀疑“负频率”是否解释得通,显然张冠李戴是过不了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难道你是新来的,不熟悉大师的习性规律?
说了好几遍了,还是听不懂啥意思!

先就事论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先就事论事吧。

这话,你跟大师说!

提醒:地板那个弹簧,和5楼那个圆盘,表面上看都有个ω,而且单位还一样!但这两个ω不是一个物理量!
所以,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只能说明你害怕,在逃避,在掩饰自己的不足!
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正规刊物或著作看不懂,只能说自己 ...

专家。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只能说明你害怕,在逃避,在掩饰自己的不足!
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正规刊物或著作看不懂,只能说自己 ...

支持XUKUN977的观点,也支持HWM本帖的分析。
CAPTZS网友,你自己看不懂,请先不要怀疑理论,自己的功底不扎实,虚心点!

网友J:
类似HWM XUKUN977 这类功底扎实的学究,现在的大学是越来越少了,虽然两位在网络上的争锋相对,偶有村妇对骂,但那说到底大师也是人,骂人乃人之本性。幸亏俺在80年代上的大学,不然也会浅薄者愈发牛X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支持XUKUN977的观点,也支持HWM本帖的分析。
CAPTZS网友,你自己看不懂,请先不要怀疑理论,自己的功底不 ...

“负频率”我是肯定不懂的,但是如果用通俗易懂的言语举具体电路科普一下效果更好。
   例如,频谱分析列一堆公式我不但看不懂,而且不想看。几年前,在网上看来一个**,用言语论述正弦波如何生成矩形波,配于波形图,得益匪浅,胜于看一大堆帖。
  将我的帖copy,字很少,请你再看一遍。
  首先你的结论:我不懂,对的,第一句我就讲了;但是看不出有怀疑理论;其次又是你的结论功底不扎实,错啦,我是模电门外汉,充其量是临界入门,而且在本版反复讲过,哪来功底?没在虚心点的本钱。

需要有“皇帝的新衣”的态度和胆量。真理往往是简单的(并不意味着发现真理的过程是简单的),简单的真理能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是水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不论证“负频率”,只指出概念的区别。我怀疑“负频率”是否解释得通,显然张冠李戴是过不了关的。 ...

嗯。
大师们往往注重于数学(或理论或学说)定义,而忽视包括物理在内的概念在不同领域区别。就好似用不同时空的武器在虚拟环境中Pk,从未有过胜败。

这种“大师”,。。。,呵呵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没讲清楚“负频率”。
本帖讲的是角频率。角度,包括弧度有正负不难理解。但是频率是 f,是每秒周期 ...

频率就是角度的微分,角度可以是负的,或向反方向运动的,频率可以是负的,很正常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群延时”,就是时间。

这点我支持,延时的相位除以频率(不论是F。还是W),就是时间的区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不论证“负频率”,只指出概念的区别。我怀疑“负频率”是否解释得通,显然张冠李戴是过不了关的。 ...

这是数学上的推理,在物理学上,时间永远是向前进,负频率确实难以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K:
频率就是角度的微分,角度可以是负的,或向反方向运动的,频率可以是负的,很正常啊。 ...

不知道你这个定义是从哪里来的?只要沾角度,就不是“频率”,而是与“角频率”相关的量。否则为什么不统一 ω 和 f ?概念的问题含糊不得,不是“那不是个问题”之类一句话就趟得过去的。总要有一个论证,说明为什么它们是一回事,才能说明那不是个问题,以后不再区分它们。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这点我支持,延时的相位除以频率(不论是F。还是W),就是时间的区间。

还是要用到华罗庚的那句名言:“当你对一个问题看不清楚的时候,就需要后退,。。。,退到基础,要退够。”(大意)
百度群延时的公式:τ(ω)=-dφ(ω)/dω
解读,dφ(ω)/dω是本质,是原意,是dy/dx的应用,是斜率;τ(ω)和公式中的“-”号是根据人的理解确定的。当人的理解与公式的本意产生矛盾时应该以哪个为主?应该是“原式”。现有的“时间”概念是误导,是画蛇添足(消去弧度)的结果。
从应用中,斜率的指标与群延时指标一一对应。时间概念的错误已有航天单位**指出。

网友F:
   华罗庚的那句名言:“当你对一个问题看不清楚的时候,就需要后退,。。。,退到基础,要退够。”
  至理名言。如果不自量力,好高骛远,结果必将是邯郸学步,优美的邯郸步学不会,自己的步法却忘记了,只能爬回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华罗庚的那句名言:“当你对一个问题看不清楚的时候,就需要后退,。。。,退到基础,要退够。”
  至理 ...

思考可以飞,想入非非,做事情真跟走路一样,脚踏实地。

确实如此。例如不懂高等数学,如果强看,最终不但一无所得头晕脑胀,而且浪费时间,不如退而学习加减乘除有所得。毕竟已古稀。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用到华罗庚的那句名言:“当你对一个问题看不清楚的时候,就需要后退,。。。,退到基础,要退够。 ...

说白了,电气上好多用到复数的理念,包括拉氏变换,都是数学工具,用于电路分析方便而已,包括复频的付丽叶变换。计算没有问题,都可以反推出时间哉的物理世界,如果数学工具的每个变量及算子有没有对应的物理意义或物理变量,则无法保证,如无功功率是什么东西。物理定律有标明吗,只有声间功率,有意义,声间电流与声间电压相乖。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说白了,电气上好多用到复数的理念,包括拉氏变换,都是数学工具,用于电路分析方便而已,包括复频的付丽 ...

如果从早期就将概念明确:物理的、数学的;哪些有明确的物理概念,哪些没有,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混乱和迷惑,使用物理概念不明确的工具时也可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干起来踏实、安心。
无功功率应该是物理概念明确:是能量守恒中没被消耗能量对应的功率,即单位时间可释放的未消耗能量,是可用能量、功率。表达方式可以不同,但是意思相同。
至于“瞬间”功率,只是对能量的时间跨度的度量,概念跟功率是相同的。

网友M:
这个帖子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帖子,有人问傅里叶变换表明在某种条件下,任何一个波形都可以用不同频率的正弦合成。那么,连接电源的开关闭合1秒再断开,是一个方波,那些频率是哪里来的?结果众说纷纭,最后只能归结为上帝之手。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大学是结论教育,不是过程教育,多数人也只是学了结论就到处套用。结果搞反了。傅里叶变换实际上是一个工具,用这个工具来分析电路,叫傅立叶分析。而不是拿傅里叶变换对应实际的物理量是什么。大学一年级就应该学充分必要条件的概念,拓展一下,就是A可以说明B,反过来并不一定B能说明A,电路可以用傅里叶变换分析,但是傅里叶变换里的所有东西不一定可以对应物理世界的东西。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会纠缠什么负频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