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压降比较大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17-06-05):
(无正文)

网友A:
看来你只能3个或4个串联了。别人都在追求尽量小。

网友B:
一个稳压管一个二极管。

网友C:
在直流输出端加个稳压器吧,如果降压6V,需要串联好几只二极管了。

网友D:
串联不靠谱,全桥要×4,还是加个dcdc吧

网友E:
选耐压高的DCDC 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耐压高的DCDC 才是王道

有什么推荐型号吗?

网友F:
看电流大小啦  LM2596

网友E:
MPS的 性价比不错,根据参数 你自己去选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