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损坏

楼主(2017-06-05):
在调试dsp的时候,第一次调试还没有烧程序,在dsp断了主电的时候,没有断开与电脑的连接,此时直接拔掉了JTAG,有没有可能损坏DSP?此后再测试的时候,放在ram中运行程序,点击ccs的运行可以运行,但是dsp无正确的输出波形,这是dsp损坏了吗?查过供电了已经,3.3V,1.8V供电没问题,晶振也没问题。

网友A:
这种热插拔是有风险的    有可能会损坏MCU

网友B:
芯片烧坏了?

网友C:
直接插拔jtag容易烧坏DSP。

网友D:
程序不能下载了吗?

网友E:
楼主试试写一个方波看看可不可以。

网友F:
开发板以前的可以使用吗?

网友G:
CCS能够仿真调试:?

网友H:
你使用的例程吗?

网友I:
不一定是DSP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J:
这个不好判断是哪来问题

网友B:
看看CLK引脚有信号吗?

网友C:
能够下载程序和仿真就没有问题。

网友J:
楼主得首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网友I:
你的程序是自己编写的吗?

网友D:
应该是没有能够保存到Flash里面。

网友H:
芯片各个引脚工作电压应该都正常。

网友E:
简单的IO反置,通过延时,就可以操作。

网友G:
ram能够运行就是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F:
如果是以前可以使用,现在不能确认是不是这次损坏的芯片。

楼主:
谢谢大家!程序就是一个改变IO电平的程序,程序没问题,但是IO口没有变化,可以连接到仿真器,test connection也是正常的,但是IO口电平不变

网友K:
这种损坏的概率还是不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