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洗衣机电路板上面灌得密封胶水的是什么胶?

楼主(2017-06-05):
大家好!有那位大侠知道洗衣机控制板上面的灌得密封胶是什么胶水(A胶B胶1:1混合的那种)!本人最近有个洗衣机电脑板的项目也需要灌类似的胶水!望赐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呢

网友B:
环氧树脂,某宝上大把的,固化后基本上无解,强酸强碱都没啥用,慎用

网友C:
环氧树脂呀 某宝搜索灌封胶 不是1:1的  大把大把的

网友D:
硬:环氧树脂    软:聚氨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某宝上大把的,固化后基本上无解,强酸强碱都没啥用,慎用

双组份聚氨酯胶(A和B 1:1混合)

网友E:
透明的,软软的,应该是705硅胶,通过吸引潮气固化。这种胶过两年后会发黄。
环氧树脂固化以后非常的硬,生产过程控制不好,玻璃管的4148很容易被拉碎,家电一般不会用的。

网友F:
硅橡胶,电气绝缘好

网友G:
洗衣机控制板用的是双组份聚氨酯胶,透明、微黄,用手使点劲一扣可以破碎开来易偏于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洗衣机控制板用的是双组份聚氨酯胶,透明、微黄,用手使点劲一扣可以破碎开来易偏于维修。 ...

谢谢!

网友H(2017-07-11):
目前洗衣机电路板的灌封有三种胶,环氧树脂胶、聚氨酯胶和有机硅橡胶,其中环氧树脂胶是最便宜的,胶固化后硬度特别高,机械应力较大,对于震动较大的洗衣机不太合适,且不易拆除更换其中的元器件。聚氨酯胶用着还行,硬度不太高,用于一般的洗衣机电路板还是可以的,拆除爷稍微有点困难,时间长会变黄,不耐高温,防水性能较好。有机硅AB胶:胶体很软,四轴飞行器械应力,对于洗衣机的震动可以较好的消除影响,10年以上不会有明显变化,可方便拆卸更换电路板中的元器件,缺点是价格稍贵一点点。想了解可以联系我:130-7365-0296

网友I(2017-08-11):
现在洗衣机行业普遍使用的是富铭和隆达两家的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洗衣机行业普遍使用的是富铭和隆达两家的胶水

富铭和隆达是哪里的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富铭和隆达是哪里的呢?

富铭是上海的公司  合肥和其他地方有分公司    隆达是常州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富铭和隆达是哪里的呢?

可以网上搜一下

网友J(2017-10-10):
聚氨酯胶水,我们有,用途很广泛的

网友K(2018-02-18):
双组份聚氨酯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