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32的定时器关闭之后不能正常打开

楼主(2017-06-05):
利用定时器中断翻转IO口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while(1)
    {

        driver(15);//产生15个脉冲后关掉定时器
        a=TIM3->CNT;//编码器捕获边沿数
        if((a%4==0)&&(a!=b))//b是上一次的a

                {
                        b=a;
          LED1=!LED1;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ENABLE);
                }

                                                        }

把使能放在if外面可以连续输出。
但是如果放在里面,用LED判断已进入IF,步进电机也不会动

网友A:
问题可能就出在你那个IF判断那里,自己把逻辑好好理理。

网友B:
放在里面的话,初次运行定时器启动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