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点火器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7-06-06):
测试显示,干扰是点火器的电线和我的板的电源线之间的空间传导耦合,然后通过电源线,到我的5v端。
5v端的波形如图,请问如何去除这种毛刺,用了高频低阻大电容,1mh电感,磁珠,都没有效果。

楼主:
是不是响应速度不够?频率太高?

网友A:
是5V跌落吧?…加大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5V跌落吧?…加大滤波电容!…

我加过一个1000uF 30V的大电容,还是复位。

网友B:
有2种情况导致复位:电源波动或者复位线受到干扰。你查一下复位线的走线,估计是受到了耦合干扰,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复位线的保护,用包地和加TVS都可以。

网友:
最好再查下传导,特别是地线

网友C:
呵呵
不要误导了他了
把电路板屏蔽起来吧

网友D:
感觉是电源波动或者复位线受到干扰。检查一下复位线的走线,估计是受到了耦合干扰,这种情况下,应加强复位线的保护,用包地和加TVS都可以。QQ:459023641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响应速度不够?频率太高?

可以把电路附上吗

网友F:
这属于电源传导骚扰,使用一个好一点的开关电源(比较大的百八十块钱的那种,不要用一个小小的十来块钱的模块)试试。

网友G(2017-07-14):
“用了高频低阻大电容,1mh电感,磁珠,都没有效果”,楼主示波器表棒使用错误,通常电源有滤波电容,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反冲。
  楼主把原理图、PCB图、整机布局放出来看看,可能是哪里不该长的地方做长了,拾取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