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通信问题

楼主(2017-06-06):
最近在做一个东西,电脑连接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器上带有U盘接口,但提供的库函数中没有通过U盘口连接的函数。我想通过USB接口连接设备,连接以后可以信息传输,还可以调用原来控制器上的库函数使用控制器。我应该怎么做,大神们给提供下思路。

网友A:
U盘接口和主机连接是两种设备,你先看清你的设备到底支持哪一种,还是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接口和主机连接是两种设备,你先看清你的设备到底支持哪一种,还是都支持。 ...

是USB1.1的U盘接口。 支持4G内存U盘。可以把这个U盘接口改造为串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