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解电容底下 PCB 开孔的作用

楼主(2017-06-06):
请教大神,我在别人一款充电器板上看到,直插电解电容底下的PCB开了两个小孔(直径0.5mm左右,非金属化),一直没弄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透气 散热

楼主:
谢谢解答!
因为在变压器或者散热器本体下方开散热孔,过波峰焊容易起锡珠。所以我想请问是不是有相关的开孔工艺准则才不会起锡珠?

网友A:
有治具托板的

网友B:
别人怎么用不用管,自己需要的才考虑。

网友C:
过孔盖油

楼主:
只是看到好多充电器板都是这样干才有此一问,想请教这些孔能够对散热的帮助会有多大呢?

一般采用过孔散热有两种,1、利用过孔连接顶层和底层,进行传导散热,2.通过过孔来进行对流散热。

网友D: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网友E(2019-09-30):
是这样的,插件元件在使用AI插件机时,在插入后 会把管脚在对面打弯,这样会导致如电容会贴紧PCB,如果电容是没有凸点拖台的话,在插件后过波峰焊锡炉,有脚的过孔焊盘,会由于孔对面被电容堵住里面气体排不出来焊锡会在这个过孔焊盘位置入锡不良如有沙孔,或者不入锡。在PCB上电容本体位置下面加些排气孔有点改善作用。

网友F:
厉害,这个第一次见

网友G:
过锡炉排气便于上锡规整。

网友H:
@7shmily  说的很实在的,现在很多厂商都执行AI工艺了,这是市场的一个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