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7-06-06):
代码如图,校验码是0bb0,这个没错,为什么crcl会是0xB0,后面还有一个问号? 然后串口发出去的数据就不对
        UartIntSend(_pUart,Buf,8);如果按照8个字节发,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UartIntSend(_pUart,Buf,9);按照9个字节发,又是这样的结果

好奇怪啊@dirtwillfly @xyz549040622

网友A:
后面一个?,显示问题,正常的;
你查下B0的ASC码是什么就知道了;

至于发送的结果,你跟踪下程序就知道了;
你本来数据就是发送的数据,当然发送的就是你上面图中显示了

网友B:
和你对字节的处理有关,我估计你用的是判断最后一个指针是否为空来发送的,这样的话,应该是比实际需要多定义一个数组的。你用for()循环,依次用底层的发送函数发送字节,肯定还是正确的。我也碰过过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现必须多定义一个空数组。

楼主:
我知道了,串口助手不好,换了一个串口助手就对了。。。

网友C:
呵呵,串口助手用QT编写的比较好,兼容性强。

网友D:
有一个掉进串口助手坑里的

网友E:
搞定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了,串口助手不好,换了一个串口助手就对了。。。

国内免费软件过度发布的结果.如果是收费的就肯定给你升级了.

网友G:
串口助手都能搞死人啊,大侠推荐个好工具吧,我现在用的友善的,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掉进串口助手坑里的

对的,用了不少串口助手,好多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