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aker Uni debug正常,重新上电不工作

楼主(2017-06-06):
Rt,IC是NANO100NE的,用的Nu link,Keil v5,环境配置好编译下载GPIO-LED例程,Debug模式正常,重新上电不工作,求问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下载到内存RAM了,要下载到Flash。

网友B:
查看你的下载配置,是不是下载到RAM了,这个掉电丢失的,一般用于DEBUG阶段使用。

网友C:
看看你的下载配置。

网友D:
看看 debug或者utility里面 是不是把程序搞到LDROM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具体了。

网友F:
下载的位置不对。

网友:
在工程配置里面,应该,那个下载位置。

网友G:
选择正确的下载位置肯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