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波形显示器---一个电工的DIY

楼主(2017-06-06):
我是一个做硬件开发的,主要工作也就是设计电路,绘制PCB,写写代码啥的(C.Verilog)。
去年换了工作,一家名字很HIGH的新创公司,做了一段时间,领导说不做硬件开发,开发成本高不如买现成的,其实要是有订单,做系统集成事情也很多的,然并卵。。。。。闲的蛋疼啊
有过想法,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而且人家工资啥都按时发放,硬件也只留我一个,没理由,来往几个月心思定了下来,还不如给自己定个目标,学一个新的东西。

网友A:
多好的工作啊

楼主:
一个偶然的机会,听GIS的同事说到树莓派,搞了一块来折腾,接触到了python,深深地被她迷住了。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也要有方法和目标,分阶段。在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感觉遇到学习瓶颈,原因就是没有项目做,没有目标,于是就有了开发虚拟波形示波器的想法。

楼主:
编程语言--python,使用GUI模块TKINTER

楼主:
软件编译成exe,有90M左右,本来想上传到21ic下载区,但有限制50M,所以提供百度下载地址:
V1.0版,适用于win7 64位操作系统,解压后先看《使用前必先读我》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ROBh7s 密码: 9qjr

大傻串口调试助手我是在这里下载的:
http://www.cr173.com/soft/22436.html

楼主:
上图显示是一个正弦波和方波的叠加,采用大傻的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轮回发送。

楼主:
假如用于实际运用,对于输入参数中采用周期,也就是我们实际使用AD的频率倒数,这个必须一致,会影响显示周期准度。

楼主:
发送正弦波

楼主:
三角波和锯齿波展示:

楼主:
锯齿波+正弦波合成

网友B:
下载解压后,打不开。出现这个画面。

楼主:
谢谢13楼热心帮助!发现是存在这个问题,在不同电脑上使用会有这个现象,经过初步分析,
原因是自定义的图标在使用时存放位置不同,而导致打开失败,所以在本机上使用没问题,
在其他电脑上打开便报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13楼热心帮助!发现是存在这个问题,在不同电脑上使用会有这个现象,经过初步分析,
原因是自定义的图 ...

那你改了没?

楼主:
嗯已经改了,先给朋友试,没问题再上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已经改了,先给朋友试,没问题再上传

这个跟serialchart功能很像,
不过貌似功能强大了不少。
最近一颗项目可能要用到,
方便的话可以发我一份试用一下啊
11-521-95-048@qq.com
谢谢啦

网友E:
好像不错,我也试试看。

楼主:
不好意思,回帖晚了,前几天去帝都转了一圈,今天才回来
V1.0版,适用于win7 64位操作系统,解压后先看《使用前必先读我》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4GP0U 密码: 4x56
大傻串口调试助手我是在这里下载的:
http://www.cr173.com/soft/22436.html

楼主:
波形生成数据表,直接复制,按照16进制发送即可,中间无空格。
正向正弦波(100点):
7F878F979FA6AEB5BCC3CAD0D6DCE1E6EBEFF2F6F8FAFCFDFEFEFEFDFCFAF8F6F2EFEBE6E1DCD6D0CAC3BCB5AEA69F978F877F776F675F585049423B342E28221D18130F0C080604020100000001020406080C0F13181D22282E343B424950585F676F77

反向正弦波(100点):
6F675F585049423B342E28221D18130F0C080604020100000001020406080C0F13181D22282E343B424950585F676F777F878F979FA6AEB5BCC3CAD0D6DCE1E6EBEFF2F6F8FAFCFDFEFEFEFDFCFAF8F6F2EFEBE6E1DCD6D0CAC3BCB5AEA69F978F877F77

锯齿波(128点):
0004080c1014181c2024282c3034383c4044484c5054585c6064686c7074787c8084888c9094989ca0a4a8acb0b4b8bcc0c4c8ccd0d4d8dce0e4e8ecf0f4f8fc

三角波(256点):
0004080c1014181c2024282c3034383c4044484c5054585c6064686c7074787c8084888c9094989ca0a4a8acb0b4b8bcc0c4c8ccd0d4d8dce0e4e8ecf0f4f8fcfffbf7f3efebe7e3dfdbd7d3cfcbc7c3bfbbb7b3afaba7a39f9b97938f8b87837f7b77736f6b67635f5b57534f4b47433f3b37332f2b27231f1b17130f0b0703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关注!

楼主:
使用手册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U0OTEyfDk1ZmE5MjhmfDE3NjM0NTU4OTJ8MHw%3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serialchart功能很像,
不过貌似功能强大了不少。
最近一颗项目可能要用到,

你好!下载链接已经发到邮箱

楼主:
有些电脑打开后会显示以下:

因为这个程序360不认识,在程序启动后会自动打开天气网站,去查询南京的天气,所以会报异常,当选择允许运行后:

网友E(2017-07-17):
这两个月都在老家,没得试用。我先试了再和你联系吧,想搞成另一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月都在老家,没得试用。我先试了再和你联系吧,想搞成另一个样子。 ...

,楼上是老师?

网友F:
加个天气预报干啥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天气预报干啥用的呢

好玩呗,原先使用是中国天气网的API接口,现在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