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触摸芯片

楼主(2017-06-06):
求一款价格在1块左右的6通道触摸芯片,功耗要低。

网友A:
可以选一个国产带触摸功能的mcu,或者国产触摸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一个国产带触摸功能的mcu,或者国产触摸ic

国产的低功耗触摸IC有推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产的低功耗触摸IC有推荐的吗?

不是太了解。我习惯用带触摸的mcu。
常用的ttp系列多触摸按键的1元好像拿不下来

网友B:
江苏沁恒的CH554,CH554提供6通道电容检测模块,互电容方式支持最多15个触摸按键。而且支持USB主/从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了解。我习惯用带触摸的mcu。
常用的ttp系列多触摸按键的1元好像拿不下来 ...

暂定用TTP224了,谢谢

网友C(2017-08-11):
这种价格市场是有一些,但如果不是低端产品上的,不建议用

网友D:
您好,TTP224是2键和4键的,那你用的比较多呢,有抗干扰要求用TTP258系列的比较好。

台湾通泰代理,电话:15712184354

网友:
我有这个触摸IC,最多有8个按键,有需要的请联系我。QQ528618581

网友E(2017-10-27):
台灣HOLTEK     BS84C12A-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