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 上电一直复位!

楼主(2017-06-06):
最近做了一个小项目 调试完测试功能全部正常 做了几十块成品  然后就把程序放哪了  今天准备改个功能又把程序下进去  程序一直复位 换了好多板子都是一直复位
程序中间没有改动过  只是中途keil装过一次stm32的pack 现在我用官方给的例程只写个led灯亮灭的程序  还是一直复位
keil也卸载重装了好几边  还是一直复位
用st-ling   j-link下载程序也不行

楼主:
折腾一天了  还是不行  郁闷了

网友A(2017-11-29):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看下看门狗是不是时间设置过断

网友C:
确定不是硬件引起的复位?

网友D:
用JLINK烧录就可以了,用ST林肯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