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EEPROM读写问题

楼主(2017-06-06):
自己做了一套板子,AT24C02焊在电路板上,读取不出来,换成AT24C16A/B可以正常读写,换成AT24C16C又无法读写了,这是为什么?芯片都是好的,拆下来放到在其他电路板上可以正常使用,很郁闷。我这套板子是STM32单片机,随机引出两个I/O口,加4.7K上拉电阻,EEPROM地址脚全接VCC供电和单片机一起用3.3V。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注意芯片02和16之间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芯片02和16之间的差别

02的地址是16的页,我的地址全是高,给这个地址给16相当于是读16的最后一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02的地址是16的页,我的地址全是高,给这个地址给16相当于是读16的最后一页 ...

芯片资料里是这么写的吗

网友B:
模拟i2c时序没写好?

网友C:
02和16的芯片是不有区别,有的情况下是 “”页 “”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资料里是这么写的吗

用的是16的片子,所以三个地址脚无效,我试过,不同的地址都能写进去,读出来,现在的问题是我用AT24C16A和AT24C16B,都可以成功读写,用最新的AT24C16C,就死了,不知道是为什么?A已经停产了,,,,

网友D:
C版本比B版本好像时钟速度快,其他因该都是相同的.
不过24C02的device地址的低4位中的高3位是设备I2C地址,但是24C16的这3个位是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