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初学者试用:电阻的用途(二)

楼主(2017-06-06):
上篇**概述了电阻的一些用途,本文着重说说工作中的原理图上的电阻用途。阐述可能会比较杂乱,敬请谅解。

0欧姆电阻作用: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常用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常用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 元件代替。      ——不常用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接在万用表上测充电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不用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和(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待学习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不常用,在一些产品上见过,如采用POE供电的电子设备。

8.熔丝作用           ——不用

9.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不常用,同7

对作用9的扩展说明:

模拟地和数字单点接地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

(2)用电容连接;

(3)用电感连接;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一般0R电阻的实际阻值50毫欧左右+-5%的偏差,因此可以大概估算出各封装的额定电流。

0201——1/20W            I=1A

0402——1/16W            I=1.118A

0603——1/8W             I=1.58A

0805——1/4W             I=2.23A

在实际使用时建议过量设计。

在手机设计中,除了大量使用0R电阻外,另外还有一些电阻,比如串联在LED上,串联在备用电池上,以及一些IC的ISET(可能会有其他名字)pin脚等等,作用都是限流;还有些电阻是和电容串联在一起,典型的是音频功放的输入端,起滤波作用,后面再详细说明;再有DCDC的反馈端的两个电阻一般都是分压作用,调节DCDC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