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H桥老是烧P MOS 管!!!

楼主(2017-06-06):
如下图所示

这是一个控制 电磁阀的电路,电磁阀就是一个线圈。
H桥的源 最大是16V。Pmos 使用 AO3401 ,图中两个电容没有接的!

控制一段时间后,发现 Pmos 经常损坏,也不是烧糊了,好像是击穿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把 Pmos 搞坏了!!!!

网友A:
R9,R10改为1K,试下

网友B:
电磁阀动作时会产生很高的反向电动势,容易击穿mos管

网友C:
少四个二极管,体二极管不行,需要外加大电流,速度快点的。还有栅极串得的电阻太大了,会增加开关时间,管子容易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少四个二极管,体二极管不行,需要外加大电流,速度快点的。还有也要注意死区控制 ...

四个二极管 应该选什么型号的?

搞个肖特基试试,ss14(sm5819)
抱歉,不能给出型号,只能从理论上讲,就是从反偏到正偏的切换速度要快点。如果如你所说是击穿,只能考虑体二极管性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R10改为1K,试下

什么原因??改成1K ???
之前我改为0Ω,但是驱动不了!!!

改成1K  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D:
你的电磁阀是双向电磁阀么?怎么使用H桥驱动?
另外R9,R10改成1K的目的是增大P沟道的通过的电流。你两个56K分压,其实就是8V,P沟道模式管都没有完全打开!烧也是有原因的
另外,MOS管的g极串联的电阻也没有必要2K那么大,有个3-20R就OK了。
如果是控制电机与电感类的负载,建议你H桥四个管子都增加FR307(根据你的额定电流来,你这个估计FR207或者107都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磁阀是双向电磁阀么?怎么使用H桥驱动?
另外R9,R10改成1K的目的是增大P沟道的通过的电流。你两个56 ...

首选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懂

你的电磁阀是双向电磁阀么?怎么使用H桥驱动?

是的 ,这个电磁阀需要 双向控制,所以用H桥驱动

另外R9,R10改成1K的目的是增大P沟道的通过的电流。你两个56K分压,其实就是8V,P沟道模式管都没有完全打开!烧也是有原因的

我的理解是:
修改R3 与R9 的比例  ===》 使得 Vgs 小于一定值 达到 导通的效果,
假设 H桥的 源电压是16V
如果把R9改成1K ,那么 Pmos 的Vgs 不就是 16* 56/(56+1)    有15V 左右, 而Pmos 的Vgs 是±12V, 这样不是直接把 Pmos 搞坏????

另外,MOS管的g极串联的电阻也没有必要2K那么大,有个3-20R就OK了。

你是说H桥的下臂 Nmos 的g 极 不用串这么大的电阻 ? 大了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我想这个大小应该不是 导致Pmos 损坏的原因

如果是控制电机与电感类的负载,建议你H桥四个管子都增加FR307

你的意思是 反向电动势将其损坏了~~ 外接二极管进行抗 反向电动势????

我真的是菜鸟,很多问题 都不是很明白, 希望大侠 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选谢谢你的回复。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懂

你的电磁阀是双向电磁阀么?怎么使用H桥驱动?

其实,我最想问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你的电磁阀额定工作电压及额定工作电流,因为在直流电磁阀工作过程中,启动时的电流比较大,而后额定后,随着时间久,它本身发热,内阻会增大,为了维持它继续工作,电流也会增大。
另外,你需要不停PWM变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最想问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你的电磁阀额定工作电压及额定工作电流,因为在直流电磁阀工作过程中 ...

电磁阀的内阻 是6Ω 左右,

这个电磁阀 只需要 一个正向脉冲, 就吸过去了, 后续不用再持续供电~~~~
一个反向脉冲 ,就弹回来, 后续同样不需要持续供电。。。

它本身可以维持现状的!!!

驱动的时候 脉冲 的要求 是, 8V 的电压 至少80ms,  电流是1.1~1.2A 左右

网友A:
如果把R9改成1K ,那么 Pmos 的Vgs 不就是 16* 56/(56+1)    有15V 左右, 而Pmos 的Vgs 是±12V, 这样不是直接把 Pmos 搞坏????

------那么你得重新算下Vgs,吧56k减少吧;动作慢也会燒管,如果是我16V就不用 AO3401了,才10Vgs

网友E:
在门级与地之间加一个小于10V的稳压管,需重新计算R9\R10的阻值使之余稳压管匹配

网友F:
驱动不足,MOS管没有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不足,MOS管没有饱和。

版主 整个电路是这样:

前级 对两个5号电池的 电压 进行升压。。。

通过一个 Pmos Q11 的控制 50ms 一次  循环的打开,然后15K比1K 的分压 ,进行ADC 检测 VCC_HB 升压是否达到16V。
达到之后就不再升压。。

然后Q11 打开, VCC_HB  给H桥 供电。  接着 通过控制H桥 ,控制电池阀。。。。。

目前发现的情况 是 各种烧管, Pmos各种 击穿~~~~~

烧管冒烟的 有:  控制升压电路的 Q10
不冒烟 损坏的 有:  Q11 控制VCC_HB 给H桥通电的。  Q1和Q2  H桥的上臂 Pmos

发现问题:

1.  Pmos AO3401 的Vgs 要求是 ±12V,  当升压到 16V 之后, Q11 必死无疑 是吗 ? 但损坏的次数 还不及 Q1 Q2 多
2. 但是 Q1,Q2 虽然用 R3,R4,R9,R10 进行分压,  但是示波器探针测试 Q1,Q2 的G 极电压 依然是升压的VCC_HB ~~~~~为什么分压没起作用???
    难道 Vgs 指的是 G 到S 的电压, 而不是G 到GND 的电压???
3. 为什么 Q10 8050 也会烧坏呢? 而且还是冒烟的那种~~~~

尝试的办法:
将R3,R4 由56K  改为4.7K。   将R9,R10由 56K  改为 1K。。。  结果也是一样~~~~

网上问了一圈 说法各一:
1.  电磁阀的反向电动势 把Q1 Q2 打死了~~~~,加外置二极管 ,Q1,Q2  的体二极管 不适合~~~~~
2.  R3,R4 与 R9 R10 的值太大了 要改小 ~~~~

网友G:
对楼上好几位都说了,体二极管本身作为泻放通道本身能力不足,增加个二极管,并且并联一个阻容吸收。

网友H:
8v的电磁阀为什么要用16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8v的电磁阀为什么要用16v供电?

什么8V 的电磁阀~~~~

网友H:
电磁阀的内阻 是6Ω 左右,

这个电磁阀 只需要 一个正向脉冲, 就吸过去了, 后续不用再持续供电~~~~
一个反向脉冲 ,就弹回来, 后续同样不需要持续供电。。。

它本身可以维持现状的!!!

驱动的时候 脉冲 的要求 是, 8V 的电压 至少80ms,  电流是1.1~1.2A 左右

看错了,以为是电池阀工作电压是8v
mos管一般要注意反向保护和驱动时序的死区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磁阀的内阻 是6Ω 左右,

这个电磁阀 只需要 一个正向脉冲, 就吸过去了, 后续不用再持续供电~~~~

你说的死区 是不是  H桥同时导通????
反向保护,是不是加外置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磁阀的内阻 是6Ω 左右,

这个电磁阀 只需要 一个正向脉冲, 就吸过去了, 后续不用再持续供电~~~~

升压到16V 是因为电容蓄能,然后瞬间放电,如果只升到8V 是不足以 打开电磁阀的, 除非8V持续80ms

网友I:
学生的,强烈支持楼主ing……

网友J:
56k的电阻都要换掉。

网友K:
看样子是热击穿

网友L:
如果只是P管烧掉,十之**是P管开启时间太慢,瞬时热烧毁。把56K降到和2K一个级别看看。试试用示波器观察一下P管Vds和gate脚电压的波形,看看是不是开启时间太长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56k的电阻都要换掉。

什么原因 要换掉, 能不能说说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样子是热击穿

什么热击穿? 如测试是不是? 是的话如何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只是P管烧掉,十之**是P管开启时间太慢,瞬时热烧毁。把56K降到和2K一个级别看看。试试用示波器观察一 ...

开启时间太慢?  开启时间太长????

这个电路是用来控制 一个电磁阀的, H桥要打开100ms 左右才能关闭, 不然开启不良电磁阀~~~~

请问你说的这个两个问题 如何检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什么热击穿? 如测试是不是? 是的话如何改善?

就是过热了,结温超过了极限值

跟你电路有很大关系,你的P管因为驱动电路的原因,开关损耗比较大

找找有没有合适的驱动芯片

不过不建议使用pMOS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开启时间太慢?  开启时间太长????

这个电路是用来控制 一个电磁阀的, H桥要打开100ms 左右才能关 ...

会不会是你负载电流太大了?过流了。
PMOS的Vds有高压?可以用示波器看
MOSFET的开启时间太长?从你的电路看应该是us级别,可以用示波器看看Vgs电压是不是上升太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版主 整个电路是这样:

前级 对两个5号电池的 电压 进行升压。。。

Q10烧毁是控制端的问题,一旦长通必烧。建议你先用稳定的外置电源供电测试,首先你的升压电路就不合适,这样的简单电路效率不容易做高,就你的电路而言,更难做到稳定,应改用带使能端的升压DCDC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Q10烧毁是控制端的问题,一旦长通必烧。建议你先用稳定的外置电源供电测试,首先你的升压电路就不合适, ...

谢谢你!
使用DC-DC 升压IC ,功耗呢?

我已经重新总结了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32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L:
会不会是你负载电流太大了?过流了。
PMOS的Vds有高压?可以用示波器看
MOSFET的开启时间太长?从你的电 ...

谢谢你!
us级别???

我已经重新总结了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321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过热了,结温超过了极限值

跟你电路有很大关系,你的P管因为驱动电路的原因,开关损耗比较大

不使用Pmos ,H桥应该是怎样的??

谢谢你!

我已经重新总结了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3214-1-1.html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使用Pmos ,H桥应该是怎样的??

谢谢你!

baidu吧

常用的桥结构都会有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使用DC-DC 升压IC ,功耗呢?

只会你的电路效率更高、更安全,你的电路不可取。

网友J(2018-01-21):
引用 楼主:
什么原因 要换掉, 能不能说说具体原因!~~~~

电阻太大,时间常数大,mos的驱动波形不够陡峭,上升沿与下降沿时间长,导致mos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