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直播调试反相加法器(输出电压范围被改变)请围观指点

楼主(2017-06-06):
原理是这样的反相加法器,供电范围为+-2.5v;输入电压也是-2.5v~+2.5v;但输出的电压确是-700mv~1v,很是奇怪!!按公式是-(in/100-2.5/240)*100=out,输出范围不应该缩水,而是向上平移而已呀!特向大家请教!!

补充1:做实验的时候发现全范围宽度在应该5v,但是现实只有1.7v,相当于5v/3.          把加法电路的-2.5v去掉,输出范围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A:
轨对轨的运放输出,才能达到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必須是VCC及VEE都有电源。

我这个是双运放,VEE在另一个运放上,已经供电-2.5V的电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对轨的运放输出,才能达到电源电压

这个运放就是轨对轨的!

楼主:
补充2:在in那输入2.5v电压,输出为0V;但是根据原理应该为-1.7v左右。测量了一下运放的负端是1.7v,正端为0v.
这样的话,现在就差试R135换成接-2.5v,胜利是否在眼前!?我去试试啦!!

楼主:
补充3:试了之后,发现好的结果不是轻易就能让你得到的!预期输出为-1.7v,但实际输出为-0.63v。输出减半!继续找原因。

楼主:
刚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图!我又懵B啦!!

网友C:
猜测 LZ 是用仿真做的实验,因而怀疑原理图元件库做得有问题……
如果猜错的话,LZ 晒晒电路实物和测量的图。

PS. DIO2082 为旺玖的帝奥运放
此运放即为 Microchip 的 MCP60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 LZ 是用仿真做的实验,因而怀疑原理图元件库做得有问题……
如果猜错的话,LZ 晒晒电路实物和测量的图 ...

蓝色是输入信号,黄色是输出信号!

我看了一下你给的规格书,作为反相器是说输入大于供电范围就不能翻转,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如果超出供电范围就失去与反相相关的一切功能!之前用过正相加法器,能实现功能;但是说正相加法器有很多弊端,还是反相好,不过实现不了功能!!
那这样的话,我就得把超过+-2.5v的都钳位一下,我去试试!!

楼主:
突然想到比钳位二极管更好的办法就是把输入电压那端的电阻值改为240K,直接减半,保证了安全范围。波形是出啦!但是成功仍须努力呀!
由图中可以看出,最高电压只在1v;而我设计的是输入为-1v~1v,那么输出应在0~2v之间!
得找出封顶的原因!!大神!灵感!都快来吧!!

网友C:
电路仿真结果,没发现什么问题:

或是 LZ 选的运放不合适(只适合单电源?),或是电路中还有其它问题。看不出来……

建议 LZ 把输入信号调小点试试;或者改用单电源。看看究竟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仿真结果,没发现什么问题:

是的!我也仿真了一下!确实没问题!
可是实际电路不能实现!!
我再看看!!fighting!!

楼主:
我忘记说了,后面还接了一个MCU的adc接口。查看了一下adc接口--输入电容为27PF,输入电阻为1千欧。
不过规格书说:
    MCP6041/2/3/4 运放输出端的容性负载只要不超过 CL = 150 pF 就不会引起任何问题;
    开图2-32,负载为1k欧时,相差电压不过左右0.1v!
而我把输出范围定在0~2v,丝毫没有任何影响!
继续找问题!!

网友A:
换个运放试试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比钳位二极管更好的办法就是把输入电压那端的电阻值改为240K,直接减半,保证了安全范围。波形是出 ...

从这图看,放大倍数是-0.5.
你的R129是R130的2倍?
至于+1V切顶,应该是负载太重的原因?

网友E:
做一下信号回路再分析

网友F:
我看到楼主说运放的输出端接了MCU的ADC,因为MCU的ADC只能采集正电压(其内部有保护电路),而你输入的是一个负电压,你将ADC断开看看输出是否就正常了?

楼主:
可以结帖了!!呵呵!!原因是这样的,接的ADC是单片机上的,但是同事配的是输入为零的模式,使其呈现高阻态。就是负载太重的原因!
感谢每一个参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