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大电流电路对低噪声电路的影响

楼主(2017-06-06):
目前设计一个电路系统,如下图所示,系统供电电压12V,电路A功耗较大,最大电流为8A,且负载是变化的,有波动; 电路B是个低噪声电路,要求电源尽可能的稳定,且噪声小。   请问电路A/B之间该如何处理,才能最大化的减小电路A对电路B的影响?

楼主:
这个是系统图片

楼主:
有人提议加个派型滤波电路,仿真了一下,如图所示,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也供大家参考。

网友A:
物理隔离,双重金属屏蔽盒。12V隔离电源。

网友B:
最好的电气 和空间距离都隔离,不行还是电源走线区域划分,两个区域的地回路不要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隔离,双重金属屏蔽盒。12V隔离电源。

意见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电气 和空间距离都隔离,不行还是电源走线区域划分,两个区域的地回路不要交叉 ...

意见很好,谢谢!

网友C:
电源独立比加什么滤波器的效果好多了,同时注意PCB设计,必要时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独立比加什么滤波器的效果好多了,同时注意PCB设计,必要时隔离。

请问一下,电源独立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主要是地线的分布,可参考音响电路的单点接地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地线的分布,可参考音响电路的单点接地法。

看来方法还是挺多的!

网友E:
12V进来后,直接分两路,低噪那边的12V要有Pi滤波,电感后的电容尽量大。另外两部分电路尽量不在一个板子上,如果在一个板子,就分隔成两部分完全独立的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进来后,直接分两路,低噪那边的12V要有Pi滤波,电感后的电容尽量大。另外两部分电路尽量不在一个板子上 ...

意见很好,多谢

网友F:
电源隔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电源独立是什么意思呢?

各部分由不同的电源独立供电。

网友G:
一点接地,各种隔离,各种屏蔽,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