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协议HID设备带宽占用疑问

楼主(2017-06-06):
现在有一个这个现象,公司的一款USB HID设备产品,一插上电脑,电脑USB控制器那边就会显示占用19%的带宽;

在一篇**中看到USB协议规定。控制传输应确保在低/全速时能够使用10%的带宽,高速时能够使用20%的带宽。这个带宽是系统预留的吗,还是设备自己上报的?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些文档上面说的是在总线忙的时候,控制管道可能会被延迟,而中断管道保证会有可得到的带宽。
那到底是控制传输会预留带宽还是终端传输会占用带宽呢?
这个带宽是自己上报上去的吗?
在不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这个带宽也是预留给这个设备使用不能给其他外设使用的吗?

网友A:
中断传输是要保证的,但也是有一些限定条件。
控制传输是要尽最大努力保证的。specification上写得很清楚“provide “best effort”delivery of data between client software and functions”
对每种传输类型,在specification上已经有很清楚的描述,一两句话哪说得清楚。
简单的说,电脑控制器上的带宽,如果中断传输越多,带宽占用越多。这里的带宽是usb设备报告接口描述后,电脑给保留的,不管是否有数据正在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传输是要保证的,但也是有一些限定条件。
控制传输是要尽最大努力保证的。specification上写得很清楚“ ...

现在是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台终端,外接有很多USB外设,比如打印机扫描仪,高拍仪等等,原本这些USB外设都能够正常使用,现在再外接一个自己做的USB HID设备,会导致其他设备不能使用,比如扫描仪在电脑属性里面看不到他的驱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跟主机的枚举过程有关系吗还是跟带宽有关系?
因为不能用的都是一些图像设备我就怀疑是不是带宽的问题,而且单独插的时候我的设备在系统那边会显示占用带宽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