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要做类似于模拟串口的功能,用什么方式好???

楼主(2017-06-06):
如题,目前想做一个类似于模拟串口的功能(不是串口),但也是通信功能

一般的单片机都没有接口,只能用模拟的
========
打算用的芯片是NUC131,

看了下131资料,感觉很多方式可以达到目的啊,定时器捕捉功能    PWM捕捉功能

想知道用哪个好,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还有就是230 和 131 在通用功能(两个芯片都有的功能)情况下,同一个程序是否可以在两个单片机都运行正常?????、

楼主:
可否帮忙解答下?

楼主:
怎么已结帖了??????

网友A:
你一会儿串口,一会儿PWM的,到底在说神马

网友B:
当然不行了,要分别写代码的。至少你要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