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LM393做过零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7-06-06):
用LM393做过零比较器,将通过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交流弱信号正弦波转化为方波、 LM393 的输入端加了两个IN4108稳压二极管将输入信号控制在  -0.7V+0.7之间,经过零比较器将正弦信号转变成方波;用触发器CD4013去除高频信号,滤除谐波干扰;通过2个施密特整形触发器,得到TTL方波信号。
求解393过零比较器外围电路如何设置,有R1+R2=R3 是哪一部分的,还有如果在输入端串联一个10k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第二个电路图,输入端并联一个电阻,效果又有差异

楼主:
上拉电阻的阻值又有什么公式呢

楼主:
能否如图将 电流信号 和 电压信号  都加在同一个393上,应该可以,是两个相同的运放

网友A: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