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求助关于中断问题。

楼主(2017-06-06):
pi, gp, TI, IO, GPIO
外部引脚中断,HAL库,比如同时使用PA7,PA8两个引脚,程序怎么写?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OS_CRITICAL_ENTER();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7);
        OS_CRITICAL_EXIT();
}
是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7||GPIO_PIN_8)?

网友A:
各系列的CUBE库里都有现存的EXTI工程,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