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Boost电路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7-06-06):
Boost电路在输出2A情况下,增加PWM波占空比,电压变化不明显  (此电路在1.5A输出的情况下,PWM调节电压正常)

楼主:
同步整流Boost电路

楼主:
输出1.5A 情况正常

楼主:
输出2A,通过PWM波占空比调节不明显,求解

网友A:
可能电感进入饱和

网友A:
你需要贴电流电压波形

网友B:
赞同,电感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感进入饱和

增大电感测试过了,效果还是不明显,而且增大电感导致功耗增加了,请问还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同,电感饱和状态!

电感饱和除了增大电感还有什么解决途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大电感测试过了,效果还是不明显,而且增大电感导致功耗增加了,请问还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

如果材料体积相近,那么电感量越大,饱和电流越小

网友C:
     专业生产pcb线路板.欢迎询价
PCB打样最低消费50元/款,双面板320元/平米.专业生产
单双面、多层板、铝基板、厚铜板、陶瓷板、等特殊PCB板.

     我司
深圳市顺益鑫电子有限公司
位于深圳市沙井新区福永塘尾工业大道6号.

微信/电话同号:13428074668    赵先生(24小时期待您的联系)
        QQ:1195092488

       【欢迎广大客户、贸易前来商谈】

网友D:
增大电感是增大电感体积,减小电感量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增大电感测试过了,效果还是不明显,而且增大电感导致功耗增加了,请问还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

是增大电感值的电感,还是增加电感包和电流的电感(电感值不变),这完全二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E:
增加电感值的做法,会导至传递能量的能力降低或势必提高D,D达到芯片上限了,那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你的问题,芯片输出的D还有可调的空间,但电感包和了,导致能量不能合格的传输。因此,不改变电感值的条件下,增加包和电流的电感才对。判断依据,随负载功率增加时,D有个突变。以上针对闭环控制,开环另当别论。

网友F:
增大电感的体积,才对

网友G:
元件不动的情况下,增大开关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