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32bit负数怎么表示?很蛋疼啊

楼主(2017-06-06):
试了下,他妈的int 是16bit的,只好换成Long int,不然移位都不对。更蛋疼的是这个:
uint16_t v1=200,v2=400;
long int delta = v1-v2;
结果delta出来16bit的负数形式,但因为是long int,那就是0x0000Fxxx,以32bit来表示就是正数。
请问大侠,如何使用负数32bit?

网友A:
long int delta = (int)v1-v2;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不同工具可能会做不同的转换。

网友B:
uint16_t v1=200,v2=400;
long int delta = v1-v2;
改这样:
uint16_t v1=200,v2=400;
long int delta = (long int)v1;
delta = delta - v2;

实不行:这样
uint16_t v1=200,v2=400;
long int delta;

if (v1 <0)      delta = ((long int)0) - (-v1);
else              delta = v1;

delta -= v2;

原理:v1,v2是16bit       两者相减     是16位相减   得到16bit的负数         直接位对位转给32位了

又或.    delta = (long int)(v1 - v2);     ---------算出16位的负数  再转数据类型, delta = v1 - v2,  没有转数据类型

因为不同的编译器不一定一样,所以自己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16_t v1=200,v2=400;
long int delta = v1-v2;
改这样:

是的,强制转换,或者直接定义成long来计算。真坑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强制转换,或者直接定义成long来计算。真坑爹啊。

没办法,c语言就是这么设计的.因为你用int16是不必要的,给你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c语言就是这么设计的.因为你用int16是不必要的,给你自己找麻烦

跟c语言有毛关系,二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c语言有毛关系,二货

你用vc6 验证一下.证明一下二货...
我以为你用stm32. 如果stm8的话...呵呵.都是c语言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