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延时函数的困惑

楼主(2017-06-06):
STM32F767ZI
//时间最长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da)
{
__IO uint32_t n=10000;
while(n)
{
  n--;
  while(da)
  {
   da--;
  }
}
}
//比上面的短
void Delay( uint32_t da)
{
uint32_t n=10000;
while(n--)
{
  while(da)
  {
   da--;
  }
}
}
//和上面的一样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da)
{
__IO uint32_t n=10000;
while(n--)
{
  while(da)
  {
   da--;
  }
}
}

//卡死,跑不出去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da)
{
__IO uint32_t n=10000;
while(n--)
{
  while(da--)
  {

  }
}
}

网友A:
低级错误。
da必须放到外边循环才可以。

网友A: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da)
{
__IO uint32_t n=10000;
while(n)
{
  n--;
  while(da)
  {
   da--;
  }
}
}
da第一次减到0就不动了,后面的9999次它没有参与循环。

网友A:
//卡死,跑不出去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da)
{
__IO uint32_t n=10000;
while(n--)
{
  while(da--)
  {

  }
}
}
没有卡死。
da发生下溢,循环成了一次给定的da减到0,和9999次从4294967296减到0,你要是有足够耐心(和足够寿命,和足够好的电脑),它可以返回的。

网友B:
先不管不同的方法执行时钟周期问题,
内循环没有重新给值;
及楼上说到的,内外问题,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da)
{
__IO uint32_t n;

while(da)          //da在外, 定义延时多少个循环延时     A x da
{
  da--;
  n= 10000;         //内循环,每次重给值,  n定好单次 da是多长时间 A
  while (n)
  {
    n--;
  }
}

楼主:
这就尴尬了

网友C:
呵呵,写的好抽象。

网友D:
干嘛要while 套 while呢,里面的那个循环不是多此一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