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实现多片FPGA共用一个晶振?

楼主(2017-06-06):
如题,想在一块板子上使用2-3片相同的FPGA,并且希望共用一个晶振,晶振是有源的,50M。请问直接把晶振时钟输出送到FPGA行吗?电路或布线有没有什么讲究?
我试过把一块板子上的FPGA时钟晶振用飞线(杜邦线长度)引给另一个板子上的FPGA做时钟,结果两个FPGA的波形发生明显抖动,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A:
找芯片,用分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芯片,用分频器。

跟分频器有什么关系,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B:
线短的话,直接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将时钟信号进行差分发送和接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相位误差。

楼主:
这个是我直接飞线的结果。
我是把一块板子上的FPGA IO口的输出50M时钟,用杜邦线传递到另一块板上FPGA的IO口。
两块板子共用+5V和地,然后各自由电源芯片产生3.3V 2.5V和1.2V。
飞线之后,两块板子上的FPGA所有IO口输出波形都成了上图所示,幅值出现了周期波动,好像是被干扰调制了。断开飞线,波形恢复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考虑将时钟信号进行差分发送和接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相位误差。 ...

你是说用FPGA的差分IO传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短的话,直接用应该没问题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把线剪短了,换了根粗线,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把线剪短了,换了根粗线,还是不行。

我的意思是电路板上走很短的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把线剪短了,换了根粗线,还是不行。

不是工程师的描述。所谓很短,是多短,1cm还是10cm?
50M的时钟,一般要考虑信号完整性。
你如果单纯问能不能连,我的答案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直接飞线的结果。
我是把一块板子上的FPGA IO口的输出50M时钟,用杜邦线传递到另一块板上FPGA的IO ...

看时钟信号没有问题。
有低频波形是因为共地其实不是共地,两个板的地有电阻。
如果需要看波形没有低频文波,你把两个板的共地真正加粗试试看。

网友C:
只能差分传送了,主要不是同一块板,而且频率很高,相位漂移大,使用差分传送可以消除相位差,对于FPGA来说弄个差分发送和接收是很容易啊

网友C:
哦,原来你是想在同一张板使用几个FPGA啊,那就没问题,只要驱动力够就行

网友C:
要注意的是时钟信号传送的方向要和数码流的方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