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嵌入式系统加一片几kb的eerom芯片

楼主(2017-06-07):
(无正文)

楼主:
是不是历史原因,习惯性设计。最早开发的单片机里的rom是靠紫外线照射擦出程序,不能在线编程,所以存储参数得用一片小容量eer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历史原因,习惯性设计。最早开发的单片机里的rom是靠紫外线照射擦出程序,不能在线编程,所以存储参 ...

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考虑,起码我换单片机不用改程序。

网友B:
如果有外置的EEPROM,即换单片机,设置好的参数还在,不用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