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pmos管的小问题

楼主(2017-06-07):
这是板上电池供电的,J20接2节电池供电,然后R112没接电阻。
Pmos是不是不是要Vgs<0还有绝对值大于Vgsth才导通吗
看那些电路,不是都是R112那里接个二极管,然后Vbat过去,然后Vgs负,然后导通这样子
他这样子断了R112的话,是怎么导通的。

网友A:
你是学电子的不?
在正式电路中,其实是不需要这个MOS管的,但是它表明了,就是为了防接反作用的,加了这么个MOS管。
原理:如果电池正确,则电池电压正常的话,由于P沟道是低压导通,也就是G端为GND端(这里特别说一下,这个R115起码使用个10欧电阻合适),那么,MOS管的DS端就导通,电压过去。如果电池接反,则MOS管无法开通.当然,接二极管也可行,但是二极管的压降比MOS管的大,能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电子的不?
在正式电路中,其实是不需要这个MOS管的,但是它表明了,就是为了防接反作用的,加了这么 ...

谢谢解惑。不是学电子的,不过有点不懂。pmos是G是gnd就导通了吗。不是要vgs符合条件吗

网友A:
是需要符合VGS条件,你这个电路本身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另外P沟道MOS管的DS极只要G极是低(比S极低Vgs),就可以导通。其实你这个P沟道电路图的图标应该反过来,电池从S端进,然后从D端出!很多初级设计者不管的,最后只是在设计PCB板的时候调整过来,也有人说。不论从D还是S极进,效果一样,不过我没有测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惑。不是学电子的,不过有点不懂。pmos是G是gnd就导通了吗。不是要vgs符合条件吗 ...

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需要符合VGS条件,你这个电路本身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另外P沟道MOS管的DS极只要G极是低(比S极低Vgs) ...

了解了,谢谢

楼主:
原来里面有。。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里面有。。谢谢解答。

我晕,原来里面有什么意思?你说的是MOS管里的那个体二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原来里面有什么意思?你说的是MOS管里的那个体二极管么?

听你说完第一个后,就是有点不懂s那里的电压哪来的,原来里面是有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你说完第一个后,就是有点不懂s那里的电压哪来的,原来里面是有二极管 ...

你的理解是,电压从二极管哪里过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电压从二极管哪里过去的?

内部二极管确实是先导通的,然后MOS管才导通

网友D:
不用谢。二极管是免费送的,但是你不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