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单片机由带16位AD转换器的型号吗?

楼主(2017-06-07):
兆易创新GD32单片机由带16位AD转换器的型号吗?

网友A:
貌似没有。带16位ad,应该不是主流。

网友B:
没有的,,应该不是主流。

网友C:
因为ST没有,所以GD基本不会有

网友C:
FREESCALE K 系列有16位AD

网友D:
ST有啊,STM32F37和STM32F38系列好像,具体查查,16位∑△ADC

网友E:
因为ST没有,所以GD基本不会有。。。。。。??

网友F:
这个目前还没听说有这种型号的,基本上都是10位、12位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