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电缆有屏蔽层,但两端都没接,对设备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06-07):
连接电缆有屏蔽层,但两端都没接,对设备有什么影响?
我手头一台设备这样接会有干扰进去,一端接地就没问题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网友A:
这个屏蔽不接很有用,对于高频信号是个天线,对于低频信号是个电容。。。

网友B:
屏蔽层最标准的接法是两端要牢固接地,给共模电流提供回流路径。至于你说的不接地的好吃,可以在电路上用其他方法替代。

网友C(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D(2023-06-03):
两端都不接的话,等于一根天线,一般可以单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