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输入阻抗

楼主(2017-06-07):
我想测量AD625这个片子的差分输入阻抗,应该怎么测量?

网友A:
从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定义去测量:
就是运算放大器在开环室温情况下,你加在差模两端(也就是同、反相)的电压变化率对比电流变化率,打个简单的比如
比如。你差模电压变化了(V+ - V-)=0.1V,其电流变化了10uA ,则其输入阻抗就是 0.1/0.00001=10000欧=10K;我只是打个比方,其实阻抗要比这个值大很多的。
也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精密的调压设备及测量电流的仪表就可以测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