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测码盘信号直接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7-06-07):
如图所示,我分别对电机进行正反转,输出的波形有很大差异,其中蓝色是直测信号,黄色是滤波放大后的信号,中间是零点信号。我的推断是码盘割线不均匀或者码盘抖动造成的,应该不是光电开关响应速度的问题;各位大牛,求解!!!

楼主:
主要是零点前后的一两个信号,不好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零点前后的一两个信号,不好处理

控制里反向时停一下看,不要立即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里反向时停一下看,不要立即反相

项目只需要正转,上面只是做实验看一下;主要问题是光电开关直测波形不规则,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只需要正转,上面只是做实验看一下;主要问题是光电开关直测波形不规则,不知道什么原因? ...

正反向时速度变0,再由0升速过程造成,这个过程周期比正常周期要长.
嫌波形难看可加一级SMT整形.其实并不影响计数.

楼主:
这两个波形不是从0升速的时候,而是正常运行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向时速度变0,再由0升速过程造成,这个过程周期比正常周期要长.
嫌波形难看可加一级SMT整形.其实并不影 ...

这两个波形不是从0升速的时候,而是正常运行时的;码盘零点位置(峰值最高)的左右两个信号为什么是那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波形不是从0升速的时候,而是正常运行时的;码盘零点位置(峰值最高)的左右两个信号为什么是那样 ...

会不会是特意让你用来来检测码盘0位的.哈哈,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特意让你用来来检测码盘0位的.哈哈,瞎猜的

您太逗了,讲真,会不会是码盘响应速度的问题?我用的是10u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太逗了,讲真,会不会是码盘响应速度的问题?我用的是10us的

码盘转速多大,光栅多少条,可算一下每条光栅时间宽度,再看响应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盘转速多大,光栅多少条,可算一下每条光栅时间宽度,再看响应够不够

响应时间是够了,波形就是那样的